[照明] 厨房吸顶灯换平板灯,没电工胶带就用透明胶吧

楼主(2019-12-24):
本来上周冬至要请全家来吃鱼羊鲜的,结果老妈说想把厨房吸顶灯换平板灯,门厅的吸顶灯也坏了
好吧,鱼羊鲜下次再试验
带上平板灯和吸顶灯板赶过去

这帖就换灯
L型的厨房,原来的吸顶灯装在洗衣槽位置
看样子只有几W

居然直接装扣板上了

带去的平板灯
当年几块钱撸了好多

铝框,300x300的

标称14W,记得实际在10W左右

驱动,铝壳的

全灌胶,适合厨房、卫生间

搭梯,拆灯
原来里面还有木块,用来固定吸顶灯

拆线,把驱动接上

老爸的电工胶带已经没粘性了,就用透明胶带代替吧
应该没问题,有就多缠几圈

扣上

另一侧还有个平板灯,换的这个灯亮度老妈说要得

那就好,这个平板灯终于从吃灰进化到吃油了,但愿它能吃久点
简单活,拍照还费时间点

网友A:
透明胶带能导电,而且不防水

网友B:
平板灯还行!我上次也把厨房的给换了

网友C:
时间长了不行,还是换胶带吧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抽天子或者龙凤呈祥,朝天门

网友:
楼主没有热缩管?

网友:
这种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联了四个,其中一个位置的电源没过多久就会坏掉。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长期使用还是有机会就换电工胶带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胶带能导电,而且不防水

能导电,表骗偶!
防水确实差点

网友:
还是换胶带吧,整个棚都是金属的,好像还有煤气管道。

网友:
透明胶带不耐高温,还能直接看到带电的电线芯

网友:
扣板装平板灯正好

网友:
没有电工胶布,差评!
这时候我一般都用创可贴

网友:
原来的也很有才,这回匹配了。  超出打赏总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灯还行!我上次也把厨房的给换了

嗯嗯,当年撸了10多个,准备来做小摄影棚,结果因想不出来合适的折叠结构而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不行,还是换胶带吧

好好,下次过去带上胶带

网友:
鱼羊鲜是什么东西?

网友:
使用应该不会有问题 透明胶带粘性比电工胶带好 耐久性好。

网友:
哈哈,当年一直就是透明胶带当电工胶带使用,也有地方使用了好些年,还在正常服役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