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盒子只见过升级闪存,没见过升级运行内存.运存不能升级?

楼主(2019-12-24):
如题:安卓闪存升级的例子很多,但是没见过运存升级的例子.
按道理内存升级应该更简单,就跟电脑加内存一个道理.
但是安卓固件能否直接识别是个未知数.
哪位达人有这方面经验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网友A:
可以升啊,不过没什么意义。盒子性能瓶颈主要在CPU性能。盒子一般不需要进行多任务

网友:
意义肯定有,但这种嵌入式的玩意和pc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即使有风枪,可以加芯片或把现有1G芯片换成2G芯片,还不够,还需修改固件内核,使之能识别2G内存。因为固件是量身定制的,不像pc那样通用。
既懂硬件又懂软件的人那有时间干这事,人家的时间宝贵着呢。

楼主:
说的没错,安卓盒子增加内存需要修改固件才能识别.
昨天研究了一下感觉也不是很难,需要修改dtb文件就可以.
打算把手里的海美迪H7二代升级成2G内存.
此机海思芯片画质一流,支持AC3解码,四核,增加内存可以流畅运行大部分应用.
静候佳音.

网友:
以前有些升级运存的帖子的,比如平板电脑升级(本质一样,安卓系统,只不过多了个屏幕),好像升级了能自己认识新容量。

网友:
如果同型号有不同内存版本,这个好搞,

网友B:
可以升级,而且都不用改文件,自动识别的。但有一点,很多机顶盒layout只画了2个RAM焊盘位置,DDR3的RAM颗粒,我下载了海力士的规格书,看到最大只有512MB的,没发现更大的,2个焊盘想加更大的也加不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具体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1GB的DDR3 RAM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升级,而且都不用改文件,自动识别的。但有一点,很多机顶盒layout只画了2个RAM焊盘位置,DDR3的RAM颗 ...

能找到盒子升级内存的成功案例吗?我是一个没找到.
目前我掌握的信息是安卓系统内存容量是写进内核的.
3.7以上内核的是由dtb设备树文件控制.
所以只增加硬件内存大概率是识别不到的.

单颗1G内存很多,价格在30元左右.
我的设备可以替换的型号是.  K4B4G1646D (512M)  -> K4B8G1646D (1GB)
看来升级的性价比确实很低.

但是还有一个坑.
PCB上的内存脚位是不是全的,如果只设计到512M的脚位那就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啊,不过没什么意义。盒子性能瓶颈主要在CPU性能。盒子一般不需要进行多任务 ...

是的,坛内就有帖子改内存的:
512M升级成1G的。
1G的升级成2G的!但动手能力要强,要用风枪等工具

网友C(2020-02-28):
给创维酷开42寸电视两个512M运存换成两个1G运存,显示还是1G,升级失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找到盒子升级内存的成功案例吗?我是一个没找到.
目前我掌握的信息是安卓系统内存容量是写进内核的.
3.7 ...

如果直接改的话是不能开机还是原来运存不变?

网友:
机顶盒运存可以改,之所以没人改是因为1g运存价格太高,一个40,两个80,2g就可以买个盒子了,没人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接改的话是不能开机还是原来运存不变?

不改固件原来大小不变.

网友E(2020-09-03):
引用 网友C:
给创维酷开42寸电视两个512M运存换成两个1G运存,显示还是1G,升级失败。

请问使用起来和之前1G有多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使用起来和之前1G有多大区别?

没区别,还是卡,常用的APP只装一个,都卡。

网友:
论坛有升级内存的帖子,好像是从512M 升级到1G还是2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区别,还是卡,常用的APP只装一个,都卡。

在当贝上看到一个自己改的长虹电视,换的2G的运存,说电视只能识别512M,但是实际使用比改之前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当贝上看到一个自己改的长虹电视,换的2G的运存,说电视只能识别512M,但是实际使用比改之前好很多 ...

CPU对内存总量是有支持上限的。

网友:
多看看就能看到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