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 这个微型摄像机取景器 接线定义(MCVVQ111AFB)

楼主(2019-12-24):
请教 这个微型摄像机取景器 接线定义

网友:
估计没人知道

网友:
什么机子上拆下来的或者哪买的?一起研究下

网友A:
知道定义有毛用?
这东西是专业数字芯片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定义有毛用?
这东西是专业数字芯片驱动的。

不能接模拟的吗?

网友:
不能,老的摄像机液晶取景器(彩色非黑白)是模拟的,现在都是投影/相机/头戴设备的,都是数字驱动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数字驱动的。

网友B:
这块板子跟我以前玩过的那个取景器很相似,输入的是模拟视频信号,显示的是黑白的,不过过了十多年,资料在电脑上不知还能否找到。

网友B:
接口其实也简单,到网上下载份MCVVQ111AFB的PDF文档,端口定义一下子就知道了。芯片用到的电压是5V和11V,再加个白光LED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跟我以前玩过的那个取景器很相似,输入的是模拟视频信号,显示的是黑白的,不过过了十多年,资料在 ...

谢谢啦  等会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其实也简单,到网上下载份MCVVQ111AFB的PDF文档,端口定义一下子就知道了。芯片用到的电压是5V和11V, ...

网友:
我买过一个  只有上面的液晶部分 没有驱动部分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