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种功放的音量音调的主控是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2019-12-24):
网上有卖这样的东西。不包邮8元一块

想知道控制这个TDA7313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单片机?现成的电路?

有知道的行家请指教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4121e5f76a20029bc642d25.html
TDA7313 是三对输入四声道输出数字控制 音频处理芯片

网友A:
3路立体声输入切换
声道平衡控制
高音控制、低音控制,等响度控制
两声道变4声道输出
看来是专为车机设计的
全部通过26、27、28脚进行总线控制
所以很方便用遥控控制
不适合业余者开发使用
前面要有配套的CPU (单片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路立体声输入切换
声道平衡控制
高音控制、低音控制,等响度控制

说明菜鸟就别想折腾了

网友:
要单片机 控制   新人折腾难度太大

网友:
四声道输出数字控制 音频处理芯片

网友:
可以绕过TDA7313,直接在7和17脚输入音频,输入前进行音量控制,
例如使用手机输出,从7和17脚接入

网友:
直流数控调节音频效果的IC,90年代CXA1019时期就有了

网友:
那东西是数字电位器,加一块MCU就行,程序应该不难,如果有硬件IIC就更简单了,比如STC8。

网友:
有没有适合菜鸟的电子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