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请教识别

楼主(2019-12-24):
这个元件是博朗5030S剃须刀上的,应该是电源输出管理一类的,故障现象是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闪红灯,插着充电器可以开机使用。
请教大家一下,这个是什么元件?型号是什么?
我自己看着像(532、552、53Z、55Z)这几种可能。

网友:
到X宝上一查一个准。

网友A:
ZX5T3ZTA SOT-89 丝印53Z DIODES 美台 PNP 40V 5.5A 贴片三极管
可能是这个。淘宝上有图。

网友:
ZX5T3ZTA SOT-89 丝印53Z DIODES 美台 PNP 40V 5.5A 贴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ZX5T3ZTA SOT-89 丝印53Z DIODES 美台 PNP 40V 5.5A 贴片三极管
可能是这个。淘宝上有图。
...

谢谢   我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