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老电视:索尼kv1430ch

楼主(2019-12-24):
特丽珑

日本产

元件被拆过了

主板正面,几个芯片貌似没啥用,拆了些电容

主板背面,很多小元件焊接前就折弯了引脚,拆件的时候很麻烦

网友:
拆完可以扔了~

网友:
这要是好的可值钱了

网友A:
朋友要给一个34寸索尼,太沉了,要不要的还在打鼓!还有价值吗?

网友:
特丽龙显像管,色彩特别鲜艳

网友:
我在废品场里见了一台经典的松下彩电,后悔没把那个商标扣回来。

网友:
您这台成色真差,我还留着一台9成新的呢,还能正常收看呢。

网友B:
N年前200元收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年前200元收购的

接口怎么搞?只有一个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怎么搞?只有一个口啊

可能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本地数字电视里包含6套模拟信号,所以可以收看,只是效果差点

网友C:
这电视,估计论坛里没几个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视,估计论坛里没几个见过的。

这是索尼早期对外发售的机型,同期的还有KV-1882,但是KV-1882有原装和苏州组装的两种。因为当时的售价高昂,所以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要给一个34寸索尼,太沉了,要不要的还在打鼓!还有价值吗?

不是怀旧发烧友或者收藏的话,真没啥用,接口就非常不方便。不过二手价格不低,转下手也不错

网友:
我看到有用显像管做鱼缸的,可以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怀旧发烧友或者收藏的话,真没啥用,接口就非常不方便。不过二手价格不低,转下手也不错 ...

最早自用1882,后来颜色偏红老化,给别人以旧换新了!好怀念那清澈的颜色!

网友:
当年能买到这种SONY特丽珑显像管电视机的说明是有钱人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年前200元收购的

你这CRT会聚也太差了点吧!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25的TCL,不敢动,怕显像管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CRT会聚也太差了点吧!

手机被我解锁了,拍照有失真现象,而且是晚上拍的,实际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电视机确实有轻微失真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被我解锁了,拍照有失真现象,而且是晚上拍的,实际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电视机确实有轻微失真现象。 ...

手机还有解锁(root)了,效能降低之说?只听说过 三星 的早期机root后,字库会自动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