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奇葩的山寨开关电源

楼主(2019-12-24):
老表给他妈网上买组装液晶电视带的外置12Ⅴ开关电源,刚用就坏了,当时没带工具,找了个老液晶显示器外置电源给换上好了,坏的带回来拆开看看,结果滤波电容炸了,一看耐压是250Ⅴ120μF的???桥堆击穿,保险烧了,拆了个400v100μF电容换上,整流桥和保险换上,好了,别的地方没坏。看参数12v5A输出,山寨建兴电源?这是已经修好了的图,看做工还算不错没有大的偷工减料,输入EMI压敏都没少,保险丝竟然是火零线都有,只烧了一个,还有一个完好,烧的那个就上铜丝背面屏蔽层又粗又长的电源线双光耦拆掉屏蔽的背面电源管理IC输出整流,奇葩的来了,看着像两个肖特基并联,实际上并不是,左边的是20A100v肖特基,右边的是IRFB3607 MOS管,同步整流?同步整流+肖特基并联输出?看电路确实是同步整流并联肖特基整流,同步整流IC型号SP6019输出电流限流电路粗壮的输出线。220v输入?输入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竟然用250v耐压?

网友A:
工作电压110伏的洋垃圾忘了换电容就套个壳子上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110伏的洋垃圾忘了换电容就套个壳子上岗了。

很有可能

楼主:
看线路板上确实有建信LOGO

网友:
这货不山寨

网友:
洋垃圾换壳,这货不山!

网友B:
二手电源翻新的,原来是110V的,没改就换壳直接当220V的卖。

网友C:
都同步整流了,还要肖特基干什么。搞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电源翻新的,原来是110V的,没改就换壳直接当220V的卖。

内部是全新,估计就换了张贴纸

楼主:
保险丝电流6.3A的,确实应该是110Ⅴ版的,国内用基本上都是3.15左右,内部线路板上也印有建兴LOGO,同步整流需要再并肖特基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同步整流了,还要肖特基干什么。搞基?

估计是早期的同步整流存在一些问题,所以需要二极管续流。后来有些专用芯片集成mos和续流电路。

网友:
外壳山寨,里面是正品110v洋垃圾

网友D:
看做工应该不是山寨货估计是修理翻新货,要么就是110V的洋垃圾

网友:
看散热板等用件不像是山上的,原来是搬来的洋货,没换电解就出手了。

网友E:
压敏咋没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做工应该不是山寨货估计是修理翻新货,要么就是110V的洋垃圾

同意您的观点,就是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敏咋没炸

压敏装的又是1047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您的观点,就是洋二

看电源输入输出线应该是出厂状态,外壳也是超声焊接的,连打的胶和壳内部接触的印记来看应该是全新的,就换了个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