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使用车载连接器模块DIY一个5V电源

楼主(2019-12-24):
早先从老黑处买的用来连接车内智能系统的Unwired车载连接器模块,其中公板电路板5V输出带载能力比较强大(有坛友测得可带载8A)。找了个12V电源,组合了一下,改装成5V电源。简单测试了一下,带载3A可稳定工作,再大12V电源就保护了。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材料篇
外壳使用的这款山寨电源的。

5V部分使用这款用来连接车内智能系统的Unwired车载连接器模块。

12V部分使用的这款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台湾LEI代工的,带载能力不错。

楼主:
二、组合篇
采用插接的方式连接各部分,输出使用单USB口(短接D+、D-)。外壳根据需要做适当处理,然后再将部分连接组合。

根据不同的应用,对插针加上色环。

使用USB测试仪测试了一下带载能力。一般USB测试仪测负载显示的电压比接万用表的电压要低一些;这款公板电路板却相反,接万用表显示的电压,比USB测试仪要高。

简单带载测试一览表

相关链接:
拆一个Unwired车载连接器模块
拆修一个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
拆一个山寨电源并更换内部电路使其拥有一颗强劲的芯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不错 还以为第一图是SONY。。

网友A:
我有个索尼7.4V的电源还没想好做什么用

网友:
好,有合适的壳子就是事半功倍

网友B:
指示灯加在正面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索尼7.4V的电源还没想好做什么用

现在7.4V的电源不是很常用,个人觉得品牌的改电压使用有些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加在正面就更好了

指示灯是原12V电源自带的,没有改位置,在外壳相应的地方开的孔。

网友C:
模块不错,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索尼7.4V的电源还没想好做什么用

7.4的好,可以给一般的手持电台供电,我这还要降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不错,哪里有卖

早先从坛友老黑处买的,现在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