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米家多功能网关不能升级,拆解!大家帮忙找原因。

楼主(2019-12-24):
米家多功能网关不能升级,拆解!大家帮忙找原因。

楼主:
升级不成功。多次尝试升级,有时会自动离线。现在拆机,砖家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
是不是wifi模块最下面的电容有问题(图中最下方的那个电容)?拆掉行吗?

网友A:
感觉是flash写入有问题

网友:
小米的东西看看就好,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B:
记得手机app要开启定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flash写入有问题

我觉得也是,升级100%,但还是不成功,是不是写不进去?那要怎样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手机app要开启定位功能

开了定位的。

网友C:
联系小米的技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小米的技术专家

怎么联系?

网友:
感觉是闪存问题

楼主:
闪存是这个区域吗?怎么修才好呢?

网友:
小米售后电话400-100-5678

网友D:
之前我那个米家扫地机不能升级,清除重联就好了。
楼主这个一般也不会FLASH问题,如果FLASH问题,应该进不去才对。试试换个房间,清除重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存是这个区域吗?怎么修才好呢?

这个应该是电源模块

网友E:
哈哈,二代的,能用不用着急,换换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二代的,能用不用着急,换换路由器

路由也换过了,就是升级不了。这个网关非得要你升级。

网友(2020-05-09):
有问题不考虑售后寄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那个米家扫地机不能升级,清除重联就好了。
楼主这个一般也不会FLASH问题,如果FLASH问题,应该进不 ...

flash坏了后成只读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