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之眼 安卓导航 无法打开WIFI 拆机有个小元件烧了 请问型号

楼主(2019-12-24):
天之眼 安卓导航 无法打开WIFI 拆机有个小元件烧了 请问型号

网友A:
也没看你标出来, 我的那个好像就刚刚开始连过几次,现在导航都用手机了, 车上那个导航就是收音机,  U盘也2年没重新下载过歌,

网友:
我记得这个元件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来着

网友B:
有点像电容,我猜的

网友:
内置贴片天线?或者天线的放大器,拆掉焊个漏油器的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看你标出来, 我的那个好像就刚刚开始连过几次,现在导航都用手机了, 车上那个导航就是收音机,  U盘 ...

请看红圈内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电容,我猜的

8个脚  应该不是电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8个脚  应该不是电容吧

我也不知道啥, 我看了一下,网上有原理图,
你百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啥, 我看了一下,网上有原理图,
你百度看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有了原理图,就简单了,找个8个脚的低噪声放大器芯片代换下试试,高频率的

网友:
这个是有源滤波器

网友:
滤波器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啥, 我看了一下,网上有原理图,
你百度看一下,

好像是U15

楼主:
能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C:
你怎么确定那玩意是烧了呢?网上搜了一下,那玩意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上面的黑色圆点不是烧了:

网友:
打不开wifi应该先重做bga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确定那玩意是烧了呢?网上搜了一下,那玩意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上面的黑色圆点不是烧了:
...

在检查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