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焊角磨机轴套改轴承

楼主(2019-12-24):
原来的轴套用12钻头钻烂就可以,原轴套质量很渣。钻几下左右摇就裂开,剩下的一字批挑出来,要担心就用11mm的钻,轴承外12内7,非常规轴承,优选MR127ZZ,有的MR127ZZ是外22的,注意下,淘宝最低8元包邮,这个轴承完美安装不用改,这里用的677,1元多包邮,外11内7,外差了1mm,使用可乐罐,先用轴承放上面画出大概圆圈位置,4边留长6mm以上,长了之后可以剪,剪出大概的十字后,轴承放中间,把4边折起形状后,4边留长5-6mm,多的剪掉,然后边对折,可乐罐铁皮厚0.3mm,单是不够垫的,做好后如图3,直接压进去就行了

网友:
  用12钻头就能钻烂轴套,可以啊。
改的不错,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A:
原轴套用钻头钻坏怎么保持精度?不能拨出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轴套用钻头钻坏怎么保持精度?不能拨出来么?

用12钻头就能钻烂轴套,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12钻头就能钻烂轴套,牛!

估计是钻头卡住轴套把轴套给带出来的,钻烂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钻头卡住轴套把轴套给带出来的,钻烂不太可能。

原轴套材质很差的。钻几下就裂开了,要担心就用11mm的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轴套材质很差的。钻几下就裂开了,要担心就用11mm的钻

原来是这样啊,换了有什么改善?

网友:
有点意思,那玩意我也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换了有什么改善?

可以切开地平线

网友C:
轴承不能点接触硬敲进去的,这样安装轴承已经变形了,可能还没有轴套耐用,听描述轴套很容易碎,那应该是粉末冶金的,浸油后也比较耐磨!

网友D:
一把好工具就被楼主这样弄坏了……我告诉你 微型滚珠轴承高速又受力的情况下很容易瓦解,崩散……
你这地方应该装滚针轴承 你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不能点接触硬敲进去的,这样安装轴承已经变形了,可能还没有轴套耐用,听描述轴套很容易碎,那应该是粉 ...

用手用点力就能压进去,不用敲,选可乐罐是因为铁皮很软,主轴轴承还是用橡胶套固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手用点力就能压进去,不用敲,选可乐罐是因为铁皮很软,主轴轴承还是用橡胶套固定的 ...

坛友手电论坛你那里可以打开吗?我这边怎么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手电论坛你那里可以打开吗?我这边怎么打不开!

早上能打开,显示维护,目前还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把好工具就被楼主这样弄坏了……我告诉你 微型滚珠轴承高速又受力的情况下很容易瓦解,崩散……
你这地方 ...

网上拆机,大品牌这里都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拆机,大品牌这里都是深沟球轴承

轴承还是面接触稳,特别是高速状态使用,建议还是换上合适规格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把好工具就被楼主这样弄坏了……我告诉你 微型滚珠轴承高速又受力的情况下很容易瓦解,崩散……
你这地方 ...

正确,这里确实是滚针轴承,这里其实是完全可以使用轴套的,就算质量一般只要是合规的轴套,不缺油的情况下比楼主改的轴承强多了。

画蛇添足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这地方不是滚针轴承就是轴套   我是没见过有在这地方用深沟球的正规角磨机 一把好工具就被楼主弄坏了
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大家引以为戒 以免像楼主这样新工具就人为弄坏

网友:
我也买了一套,不知怎么搞得今天先收到个电池,问客服说是2家快递分开发货,主机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