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库存的GPS跟踪设备的IP设置方法,有芯片和简单说明,搞定可以回馈坛友

楼主(2019-12-24):
有几十个,机器做工比论坛的19元好多了,做工更扎实,大大的gps接收天线,原件用料厚道,当年几大百!还是8-80v宽电压(论坛的也涨价了其实,好像39,而且还有平台费。)
我以前做过旧安卓手机的定位软件,平台的小程序和app简单的跟踪功能都是现成的,只需要更改这个设备的数据上报ip地址就行了,那边java做的socket改下解析规则即可,
目前这个平台运营商已经倒闭,联系厂家部门也解散了,也没治疗提供,机器的锂电池也基本鼓了,报废级别,也不打算继续更换了
热风枪吹开,这几个芯片也比较小众,没找到太多资料(只有厂家,没找到定义图或读写)
短信发H能回答,当年我做gps车用的时候,有个类似手柄的设置可以设置授权手机号,然后电话发指令设置ip,这货完全不是一个套路,或则说没有公布设置方式。
搞定后可以在坛子搞个抽奖或则赠送活动。

网友A:
关键的地方被你打上马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地方被你打上马赛克

那个是自定义sn和ime,没用的。

网友:
淘宝有平台挂靠的,需交平台使用费,把你的机器IMEI串码和机内电话卡号发给他,由他发指令改变域名能上线交费使用,不能上线使用不收费,平台和APP记做叫小车在线。

网友:
也许楼上的坛友提供的方法最佳了

网友B(2020-02-17):
这种 定位是内在BIOS固件 写入的 网络平台地址的,  破译修改固件难度高,  如果你能 查找 监控 拦截 主控IC 到 GPRS   的 串口命令发送通道,  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 修改下发 指令给主控IC   或许能破解,  小弟单片机不熟悉, 但十多年前 曾经 用类似方法 修改过 某个 车载 电话拨号报警器  内置机主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 定位是内在BIOS固件 写入的 网络平台地址的,  破译修改固件难度高,  如果你能 查找 监控 拦截 主控I ...

这货资料极少。。。。

网友(2021-03-19):
可以发指令修改!

网友:
要心跳,mac绑定的,我用485改写过电表,波特率要对,然后就是服务器通讯了。
这东西通讯问答对应的编码知道吗?不知道还是废。

网友C(2021-04-20):
好东西哦。。。要是搞定了搞个玩玩挺不错哦

网友:
你试试看,是不是808协议!

网友D:
主控看不见,如果是MTK的不好弄,固件不好改,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破解的骗人手表

楼主(2021-06-25):
引用 网友D:
主控看不见,如果是MTK的不好弄,固件不好改,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破解的骗人手表 ...

我试试。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哦。。。要是搞定了搞个玩玩挺不错哦

搞定了坛友我送一批卖一批

网友E:
居然用ublox

这个原来是7020,无通信了,换个可能温度高吹坏了,后来拆好板的8030居然可用,有2片接收卫星少的,天线那脚电阻小,吹上去就不通信了,之前可通信

楼主(2022-09-16):
引用 网友E:
居然用ublox

这个原来是7020,无通信了,换个可能温度高吹坏了,后来拆好板的8030居然可用,有2片接收卫星 ...

有办法改服务器ip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