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求外丝水管接头断裂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24):
出门在外打工,老家房子装修5、6年了基本很少入住。结果洗手间接预留热水器的接头居然断裂了,由于贴有墙砖求高人指点最好不敲瓷砖的解决方法。网上有说使用内丝活接裹生料带或者胶水什么的拧进去,不知道是否可行???

从图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吐出来的外丝接头
然后使用了一个内丝的堵帽
材质像是PVC裹着金属
这个是淘宝找的内丝堵头样式,供参考!

网友:
恕我直言,没有看懂...............

网友A:
这个堵帽材质是塑料?铝锌合金?还是镀锌铁的?
如果是塑料的就好办,用开牙锥就行,后面两种的得用专用工具,还得耐心+运气

网友:
请到马家搜索:断丝取出器取丝器万能取螺丝拆卸神器退丝取断头断掏螺丝专用工具

网友B:
说实话没看明白。
一般这种都是预留一个内丝管头,然后用丝堵封闭,将来用的时候拆掉丝堵上角阀。
如果你这个是丝堵锈坏了,马云家找一下“断丝取出器”,很好用的东西。
如果是预留的内丝管头锈断……老老实实砸瓷砖吧。

网友:
估计又是恶心的锌合金配件,只能断丝取出器了。

网友:
到底是内丝还是外丝都没说清楚。

网友:
看起来楼主这个断掉的是外丝堵头,这个可以用断丝取出器试试。如果楼主有热风枪的话,加热是个好办法(要加得比较热,一般电吹风肯定是不行的),吧断丝加热然后用个小凿子逆时针就可以把断丝慢慢凿出来,试过加热后锈得很厉害的断丝都取出来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看起来外丝堵头断了,一般用的办法就是断丝取出器,用锯条慢慢锯,不熟手又怕风险就找师傅。

网友:
正常的话,里面一截是一个外丝直接,再里面应就是内丝的直角弯头了,建议想办法把这个外丝直接与断头堵头一起拧出来(实际拧时这个直接头也会跟转松动的)。然后买对应配件就行了,不要再用外丝的角阀或堵头了。因为弯头深入在墙内,安装不好易漏水的,如没经验还是叫管道工处理比较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堵帽材质是塑料?铝锌合金?还是镀锌铁的?
如果是塑料的就好办,用开牙锥就行,后面两种的得用专用工 ...

堵帽我看是生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看明白。
一般这种都是预留一个内丝管头,然后用丝堵封闭,将来用的时候拆掉丝堵上角阀。
如果你这 ...

我这个居然完全相反,就好比一个螺丝杆突出墙面,堵头就好比螺母。  现在是突出墙面的那一节断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是弯头里面有个螺纹的金属件弄掉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钢锯条伺候

网友:
缝隙很小的话,直接钻,买多几把钻头。

网友:
有点像是这种,如果是这种就好办,会断的一般都是锌合金的,钢丝锯锯几个口子,然后慢慢用水泥钉敲下来

网友:
看楼上各位好多都说使用什么内丝取出的,好好审题好不好啊,楼主这个是外丝的

看这样子应该是没什么救了,临时凑合的话能行,如果长久使用呢,还是开墙吧

去找个床子,弄个钢管一头车个锥形的,要长长的锥,角度要小,一定要小,角度大了不行,容易松动,另一头套螺丝扣;
然后把这个墙上的洞里面掏圆了,一定要圆,然后看有没有什么胶之类的,能够粘金属的,砸进去,砸的时候注意,在砸紧的同时还要注意别把墙里面的管子撑裂了这样省得掏墙了,估计能行,试试看吧,挺麻烦的方法

网友:
看图好像是外丝帽断裂了,同时管子也缺了一块。
挺难的,我感觉楼上的加热法处理较稳妥,但难度很大,其他可能没办法。

网友:
断掉的管堵是内丝?百度旋转锉,旋转锉+电钻。

网友:
楼主的这个需要取出的是类似管箍样的是内丝的残件,楼上各位说的方法使取外丝的残件,如果是锌合金的建议用剔除的方法,如果是铸铁的就麻烦些,建议用旋转锉刀在圆周上弄豁口,如果是PPR管体,建议换埋件最为简单,如果只是需要堵上这个口子,建议用卡尺精测内径选一个合适的细牙丝锥攻丝在找地方加工一个丝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