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工DIY迷你切割机

楼主(2019-12-24):
看上一个博世的迷你切割机,小巧精致,十分喜欢,可是看一下价格马上泄气,这么一点点的小东西要八九百块,穷呀!放弃购买吧!突然想自己DIY一个!!!于是乎……775电机,开关,18650电池四节串起来……花了2个多小时D成功了

楼主:
虽然有点丑,但是能用,能切一些小东西!
那位大神玩过这电机,感应775电机转速有点慢,有点大的东西切的太费劲,怎么能增加扭力和转速?求高人指教!(加电压就算,就这样握着挺顺手)

网友:
兄弟,安全第一啊

网友:
小钢侠
775有12v的,18,24的,有高速的,高力矩的区别

网友A:
很危险啊,最好别用了,后悔时就晚了

网友:
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你不嫌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危险啊,最好别用了,后悔时就晚了

转速不高,没那么历害

楼主:
真的不怎么抖

网友:
淘宝搜索锯片轴套,你这个偏心震动也会影响输出能力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啊

网友:
不上木工锯片,只要带防护眼镜,问题不大。

如果是陶瓷切割片,更安全。

网友:
没有保护措施不安全啊

网友:
一次意外够你买几台成品的,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东西,买的成品都不安全,DIY还是绕开这些危险品吧。

网友:
加个防尘罩吧,也免得切割片破了伤人

网友:
刚买了个大焊百来块钱,这个有点危险吧?

网友B:
亲眼见割片碎裂把颧骨割一条槽的人告诉,一次受伤可以买N多个角磨机,角磨机最好能调速使用,虽我们素未谋面,但依然真心希望你不要这样用,工具相对医药费和健康来说真心不贵!!!!!!!!!!!!!!!!!!!!!!!!!!!!

网友:
连接的丝杆钻孔不好会抖的很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眼见割片碎裂把颧骨割一条槽的人告诉,一次受伤可以买N多个角磨机,角磨机最好能调速使用,虽我们素未谋 ...

低转速,没那么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