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几个按键失灵的小米笔记本

楼主(2019-12-24):
帮同事处理一台几个按键失灵的小米笔记本

后面的标签上也没看明白是哪个型号

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用同事给的密码输了多次都无法进入,发现密码中的p键需要很大力按压才能输入

搞明白了,才进入桌面。孩子出国学习的,系统都是用英语的。

开个文本输入试试

再用键盘按键测试软件试试

是键盘的问题,拆机看吧。USB口外侧金属边沿变形

螺丝多个是松动的

屏幕转轴侧中间脚垫下藏着一粒螺丝,2种长度的T5螺丝。前沿的3粒是短的

这种机构笔记本,还是比较好处理的,部件全看到了

先断电

2串锂电,5千mAh

右侧的触摸板固定螺丝全松脱了,怀疑电脑摔过了

键盘排线

屏幕摄像头和WIFI天线接线

双风扇

单热管,CPU固定螺丝上标记着对角拧紧的顺序

显示核心散热

硅脂有溢出

2个风扇位有溢油,看来是同事孩子自己拆过机器,给风扇加了油换了硅脂

明显都过量了

怕键盘是摔松了才造成键盘不灵的,全拆了。屏线松开

注意2小螺丝固定的主板

黑色塑料膜下是键盘,由大量的螺丝固定。拆看了一下不可能松动

处理干净溢油和过量的硅脂后装回,把各螺丝都锁紧

一切都正常了

看来就是固定螺丝松动后造成的故障

网友:
有时可能是掉了东西进去键帽下面了,单位那个台机的就是,又抖不出来,只能将键盘竖起来震几下,不知又到哪个键按不下去。

网友A:
估计还是键盘排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键盘排线松了

也搞不清了,各种环节都处理了。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莫名其妙,确定不是主板哪里虚焊+弯曲应力造成的吗

网友:
小孩拆了换硅脂加油再装回去的出的问题吧

网友:
摔过的机机奇葩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键盘排线松了

我试过是手提键盘 某区域 连着几个键失灵,拆开,将其到主板的排线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就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两个小风扇,真猛

网友:
螺丝松动造成的啊

网友:
哈哈我的惠普老笔记本左ctrl和clt按键失灵好在右边的能用

网友:
看主板挺良心,;两个m。2 比华为的顺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多打赏吧,今天才收到22M

网友:
螺丝松动,接触不良,楼主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简单的处理,我原DELL 的键盘已经换一个了。

网友:
我的mbp上次换硅脂被我把屏幕排插搞坏了 旁边和有元件冒烟了 后来交学费300大元才修好

网友:
恭喜修复!我的惠普本子左ctrl和shift貌似联键了,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任按其中一键都等于两个键同时起作用,是叫联键?之前还有别的键位也失灵,拆开清洁过排线触点那些键好了,唯独左下角这两个键问题没解决,撬下键帽也没研究出是啥毛病

网友:
恭喜修复,这个也是费了不少功夫的,加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