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逍客CD,一次不成功的维修和加装USB功能,不折腾了~~

楼主(2019-12-24):
网上买了部逍客的CD,准备把原车的车机换了,但这个CD功能是坏了的,而且USB也省了,没接出来了,只能自己手工加工一下了。

以前的用料还是不错的,螺丝拆了一大堆,可能是性能技术限制,面板没有USB切换键,而且有USB功能也不接出来,不知当时日产是怎么想的。

网友A:
我也改了一个,功能不多。听响而已

网友:
这是早期版本,后期版本省略了USB部分的芯片,想接也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了一个,功能不多。听响而已

请问你那个能改成按AUX切换到USB吗?我看有人能改成按AUX切到USB来卖,不知是怎么改的。

楼主:
有人知道这款车机的CD和什么车的通用吗?想换一个机芯换了,已有BR版本的奇骏丰田逸致的机芯都不通用了,虽然都是松下产的。

网友B:
机芯啥问题?修呗……我最近正在研究修家用CD的伺服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那个能改成按AUX切换到USB吗?我看有人能改成按AUX切到USB来卖,不知是怎么改的。 ...

我还没改这个按键,我也是在网上找的方法改的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芯啥问题?修呗……我最近正在研究修家用CD的伺服板……

机芯可能是设计或者用料有缺陷,这款机的CD功能多数都容易坏,有些胶齿烂了,有些胶件烂了。而且这款机使用的CD芯比较少其它机使用。后期产的都改另一款CD芯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22-10-08):
楼主这款CD,后面是有蓝色的USB 接口吗?我的没有,不过可以看到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