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胜利万用表vc890d 更换保护三极管9013。

楼主(2019-12-24):
同事的万用表,故障表现为电容档失效,电阻高阻档自己有阻值,二极管档自己有压降。
他修空调的 电容档坏了不能忍呐  说拆了一起研究研究。
听他说的这故障像网上说的保护电路烧了。如果是的就简单了 9013哪里都是的 。
如下图 打到高阻档 自己有阻值 4.7k欧的样子。

拆之

找到q1q2的位置

经测q1OK  拆换q2

装机测试,故障排除。感谢网络上无私分享维修经验的大神们^_^
电阻档高阻档位归零了

修复后找个话筒接收器电源修修压压惊。

工频变压器次级滤波电容坏上了

1000微法的电容拆下来测得211.6微法

换好装机。

谢谢欣赏^_^

网友A:
这表可以改9999显,能测2.000~9.999,至少分辨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可以改9999显,能测2.000~9.999,至少分辨率高些

好像之前看到过相关帖子

网友B:
牛屎还不圆,修好接着用,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屎还不圆,修好接着用,炮灰表

就是个炮灰表^_^

网友:
应该是用电阻档测电压了

网友:
万用表上也没几个元件,一般最容易坏的就三极管

网友:
这表还行,有二极管、NTC保护的

网友:
您这个是890d,我那个是890c+,每次量电阻时候都得自已换算,我那个电阻档不带小数点,得用最大量程自已换算。。。。

网友:
跑回表坏了不心疼,但修好也省

网友C:
楼主好像换的9014: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换的9014

你眼神真好,按板子标识把我手上的9013换上去不行 9014换上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word哥~

我只是在前人树下乘了个凉而已^_^ 木分了

网友:
打赏20M压惊压惊。。。。。。

网友:
带自毁装置的胜利表

网友E:
以前有个一样问题的杂牌9025,个头又大。无良卖家保修寄过去以后说运费要近20块,果断不要当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个一样问题的杂牌9025,个头又大。无良卖家保修寄过去以后说运费要近20块,果断不要当扔了 ...

不如重新买一个^_^

网友:
謝謝分享, 修好了還要押金是什麼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