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水货金士顿用什么版本的可以开卡。

楼主(2019-12-24):
拆了一个480G的水货金士顿,SM2258XT,短接后可以认盘,但是量产出错。
请高手帮忙看看,用什么版本的开卡合适?

网友:
没头没脑,报错信息是什么也不说,开卡设置也不说,这是让大家伙有奖竞猜?

网友:
2258XT+ B0KB

网友:
可惜都是黑片,设置正常还不过,估计有闪存挂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8个颗粒。

楼主:
        下午在单位,没有截使用软件的图。现在补充一下软件截图。以及使用过的软件。

        这些软件都尝试过。但是只有截图的这个版本能点auto,识别到闪存型号。但是根据容量480G,正反共8片来看,识别的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