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明亮”手电改造

楼主(2019-12-24):
这是个有故事的手电,老站发过拆帖。原始结构是电阻分压两档变光,DC插口直怼18650,简单粗暴。

当时手边没有合适的充电模块,就临时加了个电子烟芯板凑合,可以稍放心用了,但100mA充电电流,得充10几个小时,闹心。

原配的18650,是二手拆机的紫头大红袍,容量肯定衰减了,不过,自放电很小。

电路板上2个元件,2挡开关和DC母插

不认识的LED灯珠,反光杯倒是铜质镀镍的

灯珠板

这个灯没有胡里花哨的功能,很实用,但不值得大改,目标只是加个锂电保护和充电电流稍大些的充电芯片。目测改造空间,只有灯杯后和电池间,有个5mm左右的狭缝可用(红框所示)

想起最近鼓捣的POS机板子,有充电+保护一体的。左框是不知名的充电芯片,右框是2个不知名的芯片,构成典型的DW01保护电路

原始设置电阻18K,充电电流仅70mA,必须改大

取下的设置电阻,芝麻大小

芝麻电阻找不到合适的,弄2个叠罗汉凑合

并联阻值3.212K

把保护电路电阻也换成经典值

测试充电电流达到350mA。之后试过再减小设置电阻值,电流不升反降,且电流值不稳定,应该是芯片保护了,又恢复到图改方案。

把有用的部分切下来

想起要加个充电指示灯,在充电芯片4518的1脚,加个4.7K限流电阻

焊好引出线。

热缩管套一下

焊连上开关板和电池

改造板放到位不挤不松,巧了

合起来,正常点亮

充电中灯亮,电池接近满电

充满灯灭。观察了一下,在充电电流下降至96mA以下时,灯灭同时完全关断充电电路(0电流)

改好了,自娱自乐,无关乎值不值。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这种长期存放的东西用的电池确实更需要自放电小

网友(2020-02-14):
支持下  POS板子还能这么用啊,之前我都是拿俩练手  吹热风枪的

网友:
竟然是大红袍,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