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锋音箱sj75深水炸弹真有那么好吗?

楼主(2019-12-24):
今得一音箱,小拆一下扫点灰尘,大家看看质量到底如何?前面板与一侧板用的塑料,这个塑料质量好。用0.47MH去接低音,用1.5u无极性电容去接高音,用220u无极性电容去接中音。个人认为优点是3个喇叭都是纸盆,可经历的年代久远而难坏,高、中音没拆开,怕拆不好会散架,是与低音分框体设计的,应该高音与中音也是分框体设计,爱华的一般也这样。塑料框架的分框体设计好处还有就是木质箱坏后,可1:1做个箱体把塑料框装进去而体现原音箱的质感。这样高、中、低音不会相互串扰。难解的是为什么低音箱没用吸音棉,不用更好吗?为什么低音喇叭与箱体间减振圈都没有,这么相信自己的质量还是怕提升成本?低音虽是双磁体却并不大。

网友(2020-03-16):
当年听的时候  不觉得这个侧置低音好
当年觉得低音最强还是松下的“有源气体耦联系统”  其实就是低音喇叭+无缘辐射盆

网友:
哈哈我有一个,改成内置电池蓝牙的了,自我感觉还可以,比某宝卖的蓝牙音箱好多了

网友(2021-05-07):
我也有一对,但是声音不太满意,感觉没有低音,拆了看分频器这么简单,就咸鱼淘了一对,装上去还是不咋地,现在又淘了一对,这两天准备换上去试试,塑料外壳我拿去做了汽车漆

网友:
这个颜色也骚也有点恐怖

网友(2023-05-09):
磁钢好像也太小了

网友:
最有意思的是,那会儿的音响,动不动都标800W,1000w,甚至4000W。真是够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