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ASM1351和ASM235CM,哪个好一些?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2-24):
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2020-02-10):
1351貌似要配合另一个芯片实现typec输出,235是单芯片方案。

网友(2020-08-28):
225CM又是什么东东?

网友:
235比较新,集成type-c输出,速度和功耗上比1351好一点点,

网友(2021-02-16):
ASM235CM   多少钱一颗

网友:
随便上哪个好像都行吧,不用typec区别不大

网友(2023-04-23):
用来开卡,哪种更好,来个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两种速度差距不大,只用看需求,哪个合用哪个好

网友(2024-05-20):
ASM235cm原生支持USB-C双面直插10gb,发热比1351好很多

网友:
应该是235cm吧。更新一些,原生支持c口和1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