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大功率电吹风拆机EH-NA60 2200W 号称纳米水离子护发

楼主(2019-12-24):
几年前花了450买的,质量还是不错,就是感觉用久了风小了,拆机看看是不是有头发卡主电机了。
图片有点乱本来没有准备发图的,所以先拆开了才拍的图片。最后还有一个布网的盖子没有安装上,太密了容易粘灰尘,一般就没有安装了,但是没有安装就容易掉头发进去。电容都是红宝石的px系列。

网友A:
电机小了些,风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小了些,风力怎么样

松下的这个没有康夫2300w的KF8926风大,康夫的才90元买的,康夫8926号称理发店专用,不过太重了。

网友B:
发现弯弯的毛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弯弯的毛发

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的这个没有康夫2300w的KF8926风大,康夫的才90元买的,康夫8926号称理发店专用,不过太重了。 ...

九几年我爸那有一个万里电吹风机,金属的鼓风机外形也很重,而且风力小,只不过是无刷的短路环罩极电机,把进风口调最小可以化焊锡拆电路板芯片。现在理发店专用好点的一般串励电机,也不少铁芯和铜线很重。楼主的永磁电机吹风机,可以节省铁芯和用铜量。另外戴森无叶电吹风很轻,无刷电机的方案,缺点好几千元很贵。

网友:
还是感觉串励电机的电吹风来的爽,这种小电机的风小寿命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在开车

这是自然卷的那种

网友:
吹风机,几十块钱的,吹干头发也不差。买过康夫,松下,飞利浦。都能用很多年,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