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6000mah充电宝坏了,拆开后发现有1节LG有问题,那么现在少装1节

楼主(2019-12-24):
小米16000mah充电宝坏了,拆开后发现有1节LG有问题。
那么请问一下少装1节,只装原来的4节LG 18650,其他不做改动,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吗?谢谢!

网友:
并联的可以串联的绝对不可以。
并联的最好买一节换上,串联的报废算了。

网友:
少一节容量小一点而已。没问题。

网友:
恭喜找到充电宝自动关机的问题,充电宝里的几个电池通常都是并联的,少一个也能用,只是容量变小了。但是我估计你其它几个电池估计也不怎么行了,应该也没什么容量了。

网友:
少一节没问题的,如果剩下的电芯内阻还可以的话

网友:
跟那节电池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2020-02-24):
并联就怕,电池内阻不一致,里面有一个内阻大的,和别的电池差距大的就会将其他电池也报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