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忍不住还是上了三星sm963的车

楼主(2019-12-24):
忍不住终于上了sm963的车,性能还行,很稳定,22110有点长,不过还是解决了。温度不高。

网友A:
这车都开多久了啊
几个月了还没开完呢
为啥不买块PCIe转的不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都开多久了啊
几个月了还没开完呢
为啥不买块PCIe转的不方便一点 ...

有接口为什么用转接卡,转接接我倒是有一块。

网友B:
sm963挺好啊,300元买480g的mlc,读写1000MB/s,4k单线程50MB/s,比sata接口盘强多了。这个企业盘自带rom,可以在无nvme驱动的bios里识别到。温度上限85度,961是70度。963是注重写入的企业盘,写入量仅次于数据中心版本。除了22110长度对安装有限制外,企业盘的稳定性足够放心的了。当然企业盘是不允许,也开不了写入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963挺好啊,300元买480g的mlc,读写1000MB/s,4k单线程50MB/s,比sata接口盘强多了。这个企业盘自带rom, ...

找某宝都是三百多,请问那一家是三百呢。 不方便公开说,可不可以pm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