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了零功率的LED灯?从此照明免电费?

楼主(2019-12-24):
家里的路灯,玉米LED灯泡,用了两年了,昨天晚上发现关闭开关后,灯泡有微亮,以前不存在的,现在怎么在关闭状态还微亮?因为这个灯泡是没有灯罩的,LED灯珠裸露在空气中,上面沾满了蚊蝇,怀疑哪里漏电了,于是乎今天就拆下来,准备检查一下,一直没测量过功率,所以放到用电费表自制的功率计上测量一下,发现显示0电流0功率,我还以为是电费表坏了,于是又拿出一个全新的玉米灯来测试,能显示功率,4W多,和标称5W比较接近,电费表没有坏啊,又把那个旧玉米灯装上测量,嗯?还是零功率,翻到电流页查看,零电流,这什么情况?

全新的玉米灯,显示4.5W功率

下面测试旧的LED灯,清除了沾在上面的蚊蝇,关闭状态已经不会微亮了,打开亮度还是蛮亮的,P功率值显示0000000

功率因数显示1

电压值219.2V,正常

电流为0

零线电流也为0

公布答案吧:7楼兄弟说的对,应该就是超量程了,我用万用表测试了电流,这个玉米灯的交流电流值是13ma,220VX13MA=2.86W,不到3W,功率太低,这个电费表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A:
开关走零线然后led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走零线然后led漏电。。。

没有改过线路,开关是走火线的

网友B:
楼主家电压好标准啊,我家日常2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电压好标准啊,我家日常240+

我这边电压还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在220V左右,波动最多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电压好标准啊,我家日常240+

你们那好幸福啊,多送20V给你用

网友:
超出量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那好幸福啊,多送20V给你用

电器功率日常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电压好标准啊,我家日常240+

高峰150-160V的路过,我能说电暖器都快不出热气了吗

网友:
那得看具体什么电器,用开关电源的仍然消耗那点功率,电热器具功率上升,不过效率还高了呢,同样烧一壶热水时间少了。

网友:
罚你款一千万,看你还敢偷电不!?

网友:
电源开关接零线,加上线路绝缘不良,就会出现LED灯再关掉电源时还会发光。

网友:
换一个测量电流/功率的表

网友:
吓我一跳,以为你发现了什么能量宝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