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的遥控分段开关修理

楼主(2019-12-24):
我的这个遥控分段开关坏了,继电器拆下来换了新的分段器还是不正常,遥控器要用力才能控制开关,正常按遥控器指示灯也亮就是控制不了。请大神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估计遥控器有问题,遥控器内部构造上图。

网友B:
先换掉红色的cbb电容吧,十有八九是它容量变低了,换个质量好的1.5u或1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掉红色的cbb电容吧,十有八九是它容量变低了,换个质量好的1.5u或1uf的

这个电容标的是155J 400V,可以用400V684J代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遥控器有问题,遥控器内部构造上图。

遥控器内部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标的是155J 400V,可以用400V684J代替用吗?

应该不可以吧,最好找个一样的换上,或者试着把遥控器的按钮的4个脚短接一下试试呢?

网友:
更换遥控器微动开关,哪个需要用力按的就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最好找个一样的换上,或者试着把遥控器的按钮的4个脚短接一下试试呢? ...

是电容的问题,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电容的问题,换上就正常了。

用684的可以用,但容量下降一点可能就影响带载能力了,原155(1.5uf)应该是有余量的,看你的分段开关应该是四路,所以条件允许还是建议更高质量的同容量cbb或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84的可以用,但容量下降一点可能就影响带载能力了,原155(1.5uf)应该是有余量的,看你的分段开关应 ...

今天换上一个新的155J400V的电容就正常用了。又出现新问题,本来在灯条上的两路灯,一路是正白光一路是暖白光,但是现在开白光暖白光会有微弱的亮点,开暖白光的话正白光会有微弱的亮点,说明里面有微弱的电流,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上一个新的155J400V的电容就正常用了。又出现新问题,本来在灯条上的两路灯,一路是正白光一路是暖 ...

这个不用纠结,微弱的亮点无妨,也有可能是led驱动的问题,不影响什么。强迫症的话,试着将分段开关220v电源线火线零线兑换一下看有无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纠结,微弱的亮点无妨,也有可能是led驱动的问题,不影响什么。强迫症的话,试着将分段开关220v ...

两个驱动都接好,当一个驱动通电灯正常亮时另个灯的驱动的零线碰到正在亮灯的零线就会出现亮点,不知什么原因。下面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纠结,微弱的亮点无妨,也有可能是led驱动的问题,不影响什么。强迫症的话,试着将分段开关220v ...

这两张图是一个状态下拍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上一个新的155J400V的电容就正常用了。又出现新问题,本来在灯条上的两路灯,一路是正白光一路是暖 ...

零火线对换试试

网友:
方法1:零火线调转接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是开关控制的,和你这一样就少无线模块,ic坏了,

网友(2022-12-14):
文章不错,很详细。现在维修的不多了,都是换件工。笔者专业水平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