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从固态硬盘拆下来几个片片,大家看看怎么做U盘

楼主(2019-12-24):
@zhuyimin
@oness

这是芯片很针脚

楼主:
看看用什么主控    一点都不懂

网友:
第一个是BGA316可以上2258H主控板,第二个是BGA132可以上3267AE和IS917主控板

网友:
KT18的不知道型号,上SM3268AB比较保险。K9CFG+转换帖上SM3268AB没问题,或者直接买316板3268。K90KG型号看不全。

网友A:
316如果是MLC,直接上316的903,速度很不错。
316的TLC可以通过转接板上3268。
KT开头的这个,没有测试架的话,上3268开出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6如果是MLC,直接上316的903,速度很不错。
316的TLC可以通过转接板上3268。
KT开头的这个,没有测试架的 ...

藏龙卧虎中的高人!

网友:
下面的我以前见过,如果没记错是东芝的7DDL,是个主控板都能支持,两个316的上3268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如果是MLC,直接上316的903,速度很不错。
316的TLC可以通过转接板上3268。
KT开头的这个,没有测试架的 ...

第一个是128G的  剩下的都是从128G/4的  按照你说的我直接上3268就OK?

网友:
你们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