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怪兽充电宝,求大神们破解。

楼主(2019-12-24):
怪兽充电宝已经拆开,求大神们指定破解方法。

网友A:
把r100电阻旁边6脚芯片靠近电阻那边三脚短接就可以

网友B:
通电如图短接一下,以后每次充手机按下电源键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厉害啊。虽然我没有这些街充充电宝,不知道你们的这些充电宝是在哪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如图短接一下,以后每次充手机按下电源键就能正常使用了

我搞了一个晚上,终于完美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如图短接一下,以后每次充手机按下电源键就能正常使用了

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这样只能充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100电阻旁边6脚芯片靠近电阻那边三脚短接就可以

你说的方法我没有试过!不过我用其他方法完美破解了!谢谢你的指教,以后有机会再用你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D:
把那个六角芯片靠外边的三个引脚连锡就可以了!

网友E:
顺着5v输出+找,总能找到 Q,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六角芯片靠外边的三个引脚连锡就可以了!

一坨锡就搞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虽然我没有这些街充充电宝,不知道你们的这些充电宝是在哪拿的? ...

我这个是捡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着5v输出+找,总能找到 Q,短接就可以了

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六角芯片靠外边的三个引脚连锡就可以了!

那个就是用于阻断输出的、mos

网友:
搞得我也想上街捡一个去......

网友:
拆了还久没有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这样只能充几秒钟。

我的可以 就是这样碰了一下就搞定

网友:
拆开了就不用谈破解。电池看到了,直接取电都行。好比取款机拆开了,拿钱直接从箱子里拿,不非得从取钱口出来。

网友(2020-05-03):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没有试过!不过我用其他方法完美破解了!谢谢你的指教,以后有机会再用你的方法试一下:victo ...

你好,怎么搞的呀。我也捡到一个怪兽充电宝,求方法。

网友(2020-06-10):
搞了一个晚上,终于完美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