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系统U盘哪种主控兼容性最强啊?

楼主(2019-12-24):
长期给各种电脑做系统 请问大神们 哪种主控的兼容性最强啊?903有的电脑就不认

网友:
现在能买到的SMI3257EN吧

网友:
以前的USB2.0主控优盘启动兼容性比较好,比如慧荣、群联、擎泰

网友:
3257兼容性是我用过最好的,其次安国

网友:
我有一个安国2.0,速度辣鸡。遇到不识别3.0盘的都上它就行了。,
同样3.0,兼容性 慧荣 3281貌似比群联2251好不少。

网友:
一直用手3255和903

网友:
你要是量产cdrom  慧容  群联 银灿 都行
不过 问题是 慧容量产CDROM的速度 和u盘 分区的读取速度差太多

量产cdrom 读取速度有下限 903算是很好的

群联diy的少了

网友:
老的2.0主控的都不错,SM3257,AU6989,CBM2099等。

网友:
这个还有讲究啊

网友A:
兼容性比较好的厂家 慧荣>安国>群联>芯邦>银灿,除此之外没用过、

楼主这里提问的是兼容性,用PE比较多的情况下,不考虑CD ROM(楼主提问这个问题明显就是不会做CDR的)

USB2.0里面最好的慧荣3257EN、安国6989SN GT-x,(6989SN=6998=M84都一样的只是丝印不同)

USB3.0里最稳的就是慧荣3267AB/AE、AB AE兼容性一样,但是AE速度比AB要快、

群联的老主控也不错,只是存世稀少,兼容性不如慧荣、

903在B150 Z170及以后的主板很多不能用U3或者不能用原生U3,会掉盘,假死,写入读取0K等等奇奇葩葩的毛病、917也是、918没用过不清楚、B450 X470 X570很多基本都是不能用U3的插上去显示当前2.1(直通U3不能用,桥接U3可以)、插3267AE能正常用U3

反正不建议用银灿做装机,个人推荐就是3267AE,速度还不错兼容性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比较好的厂家 慧荣>安国>群联>芯邦>银灿,除此之外没用过、

楼主这里提问的是兼容性,用PE比较多的 ...

谢谢 那首选只能3267AE了 我是把PE.iso文件量产U盘里用的

网友B:
启动主要看固件。

如果是量产CD,则SMI任意一款主控(固件)都可以;

如果不量产CD,而以DISK磁盘方式启动,则最好SMI USB2.0主控(固件),如3252B。
因为它们支持U启所必须的指令,而且可优化。SMI USB3的主控固件假支持。其他主控
固件要么不支持,要么不能优化。

网友C:
启动盘不需要极速,我试过200M的盘和100M的盘,启动速度几乎一致,也就是说,大多数等待的时间不在U盘,而在电脑本身。

公认是3267AE好,也有很多人推荐902E,但是现在几乎买不到,2.0的话就是3257不二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盘不需要极速,我试过200M的盘和100M的盘,启动速度几乎一致,也就是说,大多数等待的时间不在U盘,而 ...

ghost的时候 就要速度了啊 那我还是首选3267A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盘不需要极速,我试过200M的盘和100M的盘,启动速度几乎一致,也就是说,大多数等待的时间不在U盘,而 ...

要是量产cdrom
肯定是usb3要快
测试软件 NERO CD-DVD SPEED
量产还会出现 cdrom 读取速度 低于u盘实际值很多

如3281量产cdrom 读取只有100m  实际3281读取是220m
IS903量产cdrom 实际读取150-170m 而903实际读取在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比较好的厂家 慧荣>安国>群联>芯邦>银灿,除此之外没用过、

楼主这里提问的是兼容性,用PE比较多的 ...

您好 我想再咨询一下 要是量产CDR 是哪个主控好用啊?今天又遇到一个老本不认U启 3267直接不认 903能识别到 但是不能启动 确定不是PE问题 找了一个垃圾金士顿3.0做的UD启动 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主要看固件。

如果是量产CD,则SMI任意一款主控(固件)都可以;

要量产呢?

网友:
我用的雷克沙萤火虫,基本都兼容,只是在联想h61上认盘有些慢

网友:
直接用内存卡+读卡器的组合最好

网友:
银灿903U盘兼容性还与U盘电路板有关,普通绿板子兼容较好,某宝卖的那几种黑板子在z170主板U3口老出奇怪问题!方老板的黑板子暂时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