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无线串口模块在业余单片机制作中的应用

楼主(2019-12-24):
       用单片机做了几个小制作,包括家用电子钟、定时器、太阳能电池充电监测等,有时候需要通过串口进行设置或监测数据,用电脑直接连接距离太远不太方便。一直打算使用蓝牙串口模块,后来2018年双11汇承HC-12无线模块特价就入手了一对,但是一直懒得动手,直到2019年双12了,才将其正式应用,使用起来确实非常方便。HC-12无线模块是433MHz的,穿墙能力强,家用没有问题,零配置就能使用。

1、首先制作发射端,发射端非常简单,仅仅在电源输入端加了一个二极管。

注意:不要使用USB转串口模块的3.3V供电,电流不够用。

2、制作接收端,接收端使用了从笔记本电脑拆下的电池,又加了一个保护电路和充电模块以及电源指示等。

保护壳使用了一个电子镇流器的外壳

有电源开关、插针式TTL串口输出、3.5耳机孔串口输出(我的小制作都是采用3.5耳机孔输出串口信号)、电源指示灯、通信指示灯。

3、使用
我直接使用默认的9600波特率,电脑在书房,单片机设备在客厅,之间隔了一堵墙,通讯效果非常稳定。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A:
采集的啥信息?实测距离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的啥信息?实测距离多远?

主要是当作移动串口,家庭业余小制作通信使用,没有进行户外测试

网友:
没有弄明白,你到底要做啥东西。。。。。。。
移动串口?好歹从机要接东西,主机接电脑才可以用吧。
我做这一块的。。。。

网友:
全面监控呀!

网友:
是可以用来替代有线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楼主:
不可以,它的波特率是固定在9600了

网友B:
我现在DIY全部用ESP8266啦。烧程序用WiFi,调试也是用WiFi。 设备安装到位之后,只要WiFi信号到位,就不用拆来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DIY全部用ESP8266啦。烧程序用WiFi,调试也是用WiFi。 设备安装到位之后,只要WiFi信号到位,就不用 ...

大神能具体说说怎么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DIY全部用ESP8266啦。烧程序用WiFi,调试也是用WiFi。 设备安装到位之后,只要WiFi信号到位,就不用 ...

大神方便出个教程吗  具体怎么实现WiFi烧程序

网友:
做GPS的中继不错

网友C:
这个模块非常垃圾,曾经分析过它的SPI时序,发现它始终是250K的空中速率,不能改变,说是可以改变,其实并没有,本来没有打算分析他的时序的,发现无论怎么改变空中速率的参数,还是无法提升距离,后来就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它的SPI时序,发现根本就没有改变,纯粹是忽悠,淘宝里几家销量好的卖家的模块,参数非常的水,那个亿佰特家的模块更加离谱,以前买过他们家的LORA模块,回来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后发现,他们居然连频率都没有改,改的只是校验字节,通过字节的校验来验证是不是当前模块需要的数据,根本就没有改变频率等关键配置参数,因为调整一个频点多好调整啊,可以将参数调整到最优,你拿到手上测试,确实是比其它家的距离远一些,可是有多少人去研究过它内存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非常垃圾,曾经分析过它的SPI时序,发现它始终是250K的空中速率,不能改变,说是可以改变,其实并 ...

然后呢?有没有满足你的需求?到底能不能用。你想要什么功能?市面上有没有你想要的那种?你想要的和这个比,价格怎么样?你就出了个垃圾价格,就不要说别人的产品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呢?有没有满足你的需求?到底能不能用。你想要什么功能?市面上有没有你想要的那种?你想要的和这个 ...

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后来买的SPI接口的模块,自己写的底层驱动,本来想图省事买串口的回来,不用研究底层驱动,发现根本不行,如果是用一个两个的话倒是无所谓,如果同一个地方,用同一款模块,就会出问题,特别是那个不能改频率的模块,如果同一地方,两个模块同时发射,一定死翘翘,你以为你改了频点,实际却没有,你却到处找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模块的问题,能把人气死,用串口模块还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在对功耗敏感的场合比较麻烦,唯一的优点就是不用研究底层,如果只是拿来玩玩的话倒是无所谓的,做产品还是用SPI的。
顺便说一下,其实淘宝里有一家CC1101的串口模块还不错,就是用的时候麻烦些,但是价格也高了不少,我就不说是啊家了,免得说我打广告,本人不生产模块,也不销售模块,只是曾经使用过无线模块,用于产品当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然后呢?有没有满足你的需求?到底能不能用。你想要什么功能?市面上有没有你想要的那种?你想要的和这个 ...

再次向你说明一下,不是我出了垃圾价格,却要说别人的产品垃圾;你的产品是你定的价格,不是我出的价格,至于模块的性能,你标注的参数如果不是真实的,这是属于商业欺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请你不要偷换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次向你说明一下,不是我出了垃圾价格,却要说别人的产品垃圾;你的产品是你定的价格,不是我出的价格, ...

即便参数有问题,没有达到描述的功能,也不要随便说人家的产品是垃圾。这个是最起码的尊重,不满意你可以退。就好比去吃饭,这个饭馆再难吃,我也不说是垃圾,这是礼仪,最多以后不去就是了。况且这还能用,就是不怎么完善,是新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走的旁门左道,但肯定也花费了开发者无数的心血和时间,不管如何,至少能用,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的产品。
这个东西本身也不是一个工业标准的东西,所以买来玩可以,抗干扰,传输稳定性完全没有任何验证和保证,经得起工业级验证的,能成为一个标准的工业级产品,也绝不可能是这种价格,所以绝对不应该把它放到产品里去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即便参数有问题,没有达到描述的功能,也不要随便说人家的产品是垃圾。这个是最起码的尊重,不满意你可以 ...

估计你就是卖这个模块的吧,呵呵。

网友:
我也买了一对,不到十元还带2个主控为stm32f103c8t6 的底板。先放着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就是卖这个模块的吧,呵呵。

我不卖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