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6KAB 闪存H27Q2TDLQM3R找不到合适的闪存参数,求闪存参数

楼主(2019-12-24):
自己一直用着的一块盘突然只读了。买了个替换上去。想给这个开卡。但是下了好几个开卡工具没找到对应的闪存。不知道怎么搞。众位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2256固件版本比较少,你看看能不能从2258xt里面提取一下。我是新手,不要被我误导,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曾经互换过不同版本的flash.set识别了颗粒开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6固件版本比较少,你看看能不能从2258xt里面提取一下。我是新手,不要被我误导,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我 ...

感谢回复。。我研究一下。

网友B:
上ID,看不到ID大神不会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ID,看不到ID大神不会来的!

萌新不懂。 是这个么 H27Q2TDLQM3R

网友(2020-03-05):
AD,3E,1A,A3,63,25闪存ID是不是这个

网友:
AUTO自动识别不了么

网友C(2021-03-15):
请问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是这个板子,找不到合适的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是这个板子,找不到合适的开卡工具。

擦,我不会买的你的盘吧。。。

有回头我第一个告诉你。。。

网友:
擦,这什么破玩意。。。

网友(2022-02-20):
分享一下软件,正需要这个

楼主(2022-10-06):
时隔多年我又来了。收拾破烂又看到这块盘了。不知道现在可以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