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分层的插排,MIG明家的SP600L

楼主(2019-12-24):
最近家里换插排,把一些老的换掉,东看西看,发现MIG的插排远没有公牛、正泰等等的名气那么响,但是口碑却是极好。于是淘了几个,发现果然名不虚传。今天先拆一个给大家看看。
拆完了,其实正面还有一层没拆开,但是开关位置非常紧密好像是一个整体一样,我觉得再继续拆下去可能会损坏插排,那就不整了。

补充内容 (2022-1-20 07:38):
在带2000w烧水壶5分钟左右翘板开关自动断电,另一型号 SP800L也是这样。两个SP系列插排出现同样故障,高度怀疑并非特例而是通病,强烈建议不要购买

网友:
没看到拆啊

楼主:
还有俩这货,分量更重。白色那款亮灯骚时候的很,有空了都拿来拆着玩

网友A:
那开关是不是从前面插入然后后面焊接的呀?想拆是不是要先拆焊点呢?

网友B:
网络还搞个独立防雷。现在貌似打雷打坏网络的非常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开关是不是从前面插入然后后面焊接的呀?想拆是不是要先拆焊点呢?

不知道,不过有可能是那样,但是打不开看不到内部结构

网友:
质量看起来不错!其实有些不太知名的厂家产品质量比Bullshit这种的要好多了

网友:
还真的挺好的  不错

网友C:
我加也有8口的插排,价格才59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防护门

网友D:
现在网口都有网变吧...那东西我记得带防雷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还搞个独立防雷。现在貌似打雷打坏网络的非常少了

是啊,城市里基本上不怎么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加也有8口的插排,价格才59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防护门

嗯,我这个25元,另外还是MIG八个插口的35元。4个三角插4个两脚插,改天再拆了看看,比这个份量还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网口都有网变吧...那东西我记得带防雷功能啊

无所谓,我买这个插排不是冲着它防雷防电涌什么的,我是看了网上的拆解发现的确不错,用料好给力啊。至于那些防这防那的,其实用处不大,可能防电涌还更有用些。防雷?城市里那些高楼大厦就是我最好的防雷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还搞个独立防雷。现在貌似打雷打坏网络的非常少了

光纤的优势

网友:
这插排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2020-02-06):
这个是黄铜还是磷青铜镀金?如果是黄铜可不算什么好东西

网友:
楼主哪里买的??

网友:
白色的那个太亮了晚上都当个小夜灯用了

网友:
做工确实还不错,求个购买地址,谢谢

网友:
铜条即厚实又规则无毛刺的确棒,防雷应该是靠氧化锌压敏吧?那个网线口干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