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没跑过RDT,是不是点击OK,就可以拔掉USB。再插上电就可以跑RDT

楼主(2019-12-24):
没跑过RDT,是不是点击OK,就可以拔掉USB。再插上电就可以跑RDT

网友A:
点完OK只是保存跑RDT的设置,你还需要把2246nonRamRDT固件跟正常开卡一样的过程刷入,拔下usb,然后再插入,或者直接直插SATA供电,不插数据线,让主控自己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完OK只是保存跑RDT的设置,你还需要把2246nonRamRDT固件跟正常开卡一样的过程刷入,拔下usb,然后再插入 ...

2246EN也是拿2246XT开卡软件跑RD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46EN也是拿2246XT开卡软件跑RDT吗

能啊,只不过拿2246EN当XT用而已,合不合适你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