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远传水表抄表数据收发器

楼主(2019-12-24):
外观

底部的线接水表上

水表半机械半电子结构(其实就是几个干簧管传感器)
插接件

拆开

主板

装在一块铝件上,电池负极并没有直接接到主板上,而是引出到水表,估计是水表干簧管动作后才接通电源,发送完数据后干簧管再切断电源,实现低功耗。

锂亚硫酰氯电池,这个玩意儿貌似以前论坛有人充电搞爆过。

测下电压正常

韩国品牌

型号 sb-c02

做工不错

查了一下卖的还挺贵

8.5ah的,能量密度很高,但持续放电电流不大。

逻辑板

用了一颗单片机和一些逻辑器件
eepom保存数据,底部单稳态触发器估计用来整形水表干簧管过来的脉冲,以便更好的发给单片机识别。

和射频板连接用了一片异或门

三个ic的资料

反面没什么

这面秃了

反过来是射频板

拆下

晶振

用了一块低功耗433mhz收发模块,fsk调制,双向通讯,发送一个数据给主机,主机接收到再返回一个信号,水表收到确定发送成功,否则重复发送直到成功,增加可靠性。
芯片支持两个频道,433 ,434,右面跳线设置到了433。

资料,静态功耗只有8ua很低。

天线及匹配电路

反面没什么了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看来锂亚电池用途不少,楼主的应该是自动抄表装置。我家的煤气表前几个月,安装一个摄像头的远程抄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锂亚电池用途不少,楼主的应该是自动抄表装置。我家的煤气表前几个月,安装一个摄像头的远程抄表器。 ...

是的,安装摄像头抄表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无线发送能发多远?不会是像电表一样是电力线载波的吧?

网友C:
记得锂亚硫酰氯电池是耐高温的,怎么用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锂亚硫酰氯电池是耐高温的,怎么用在这里?

这个东西作用是什么 干嘛用的

网友D:
开门查水表……

那电池能用到地老天荒吧?

网友E:
这东西多了,闲下来好多人,也没失业,去哪里了?

网友F:
谢谢分享

上海电表是远程抄表,煤气是近程抄表(在大门口)
水表还是人抄

遥控抄表
抄表的安心了
偷用者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发送能发多远?不会是像电表一样是电力线载波的吧?

一个楼栋一个集中收发器做中转,远程貌似是基于移动蜂窝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锂亚硫酰氯电池是耐高温的,怎么用在这里?

主要是容量大,整个寿命周期不用换电池,平台电压稳定不用额外的稳压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门查水表……

那电池能用到地老天荒吧?

屋里没人你们走吧 看功耗容量不考虑电池自放和寿命估计能用几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多了,闲下来好多人,也没失业,去哪里了?

其实一个小区人工抄表也就一个人,有的甚至一个人负责几个小区,自动抄表省下几个人派去扫院子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上海电表是远程抄表,煤气是近程抄表(在大门口)

我们这里水表统一换物联网水表了,为阶梯水价做准备,远程抄表,远程断水,自动清洁,预付费充值,总之一切都是方便自来水公司算计老百姓~

网友:
罩个开了口的可乐罐子在上面会怎 样?是不是就不用交水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上海电表是远程抄表,煤气是近程抄表(在大门口)

上海水表上门抄表 预付费充值 远程抄表都有  我们小区换远程抄表已经半年了

网友:
万用表有年头了吧。

网友:
原来这个物连网水表是这样传送数据的啊,看我家前几天换的水表虽然样子不一样,但上面也是写着物连网,可能也是使用的类似的东西吧,里面内置个电池,使用这样的无线传送数据吧,家里没人也可以被抄表,或者像楼上说的一样,一个楼一个中转设备

网友:
自来水公司来人抓你啦,大婶快逃啊

网友:
咚咚咚:有人在家吗?收水费的。
鹦鹉问:谁呀?
:收水费的!
:谁呀?
:收水费的!!
:谁呀?
:收水费的!!!
:谁呀?
:收水费的晕倒在门前。。。。。。
一会主人回来了,
看见门口躺着个人,
嘀咕道:这是谁呀?
鹦鹉回答道:收水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