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带电池的SSD,第一次见(DELL THNSF8120CCSE 120GB)

楼主(2019-12-24):
今天,朋友送了一块DELL的固态硬盘,迫不及待的拆了看看是什么颗粒,
然后,一打开,我惊呆了,这是什么??

第一次看到带电池的SSD,一定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要有电池呢?
从颗粒看起

看第9位,是E,查了一下

eMLC!什么叫eMLC?我也不懂,于是上网查

上面提到,掉电保存数据时间较短,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原思了吧
这个电池是用来延长掉电数据保存时间的。

网友:
这个朋友,血赚

网友A:
掉电保护用的电容,防止突然断电导致映射表损坏
东芝用的这种是村田的超级电容,在各大SSD厂商里是独家

网友:
居然带电池

网友B:
这种是超级电容,这个是村田的,4.2V0.39F。

网友C:
村田的电容怎们延长放电时间的?一般的电容几秒钟就放光电了,能保存数据吗?那这样是不是好电容可以当电池用啊?

网友:
那个不是电池而是电容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田的电容怎们延长放电时间的?一般的电容几秒钟就放光电了,能保存数据吗?那这样是不是好电容可以当电池 ...

突然断电的时候用的,提供一个写入时间而已~

网友:
謝謝分享,這個可能是一個長得像電池的電容,配方不同。

网友:
村田,估计是超级电容

网友:
好朋友送好货,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田的电容怎们延长放电时间的?一般的电容几秒钟就放光电了,能保存数据吗?那这样是不是好电容可以当电池 ...

这个是0.39F,换算一下就是390000uF,比垃圾胆电容的容量大几十倍!什么叫掉电保护?这才叫掉电保护!几个420的胆电容也恬不知耻说掉电保护?

网友:
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车

网友:
防止在写入的时候掉电,造成数据,固件丢失。

网友:
头一会看到   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超级电容,这个是村田的,4.2V0.39F。

这位仁兄说的不错,就是村田的超级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掉电保护用的电容,防止突然断电导致映射表损坏
东芝用的这种是村田的超级电容,在各大SSD厂商里是独家 ...

村田花花幼稚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村田花花幼稚园?

春田花花幼稚园,师资优良,风景优美,而且还有老外教英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