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现在与慧荣杠上了。又拆一个金泰克s280,开卡未成功,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9-12-24):
金泰克s280 120G,能找到盘,但是开卡失败。

找到三种,根据120G容量计算,正面反面共4颗,应该是256的颗粒。但是开卡失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上说对了一半,首先这个盘挂的内存是1Gb=128MB,你选512肯定不行,第二,就算你选128你也过不去,因为这个颗粒有猫腻,正常固件需要1:2才能开,比如128GB就需要256MB的RAM,至于为啥tiog能做到1:1是因为他的定制固件。。。。所以想开要么更换内存要么闪存拆掉一半

网友:
缓存你设置对了没?

网友:
DRAM的容量改成128MB试试

网友:
虽然我不懂,看缓存颗粒1G/8=256M吧,你设置512M,缓存错了吧。

楼主:
上面提示为正确答案的高手所说的确实是对的。以前确实没有注意过内存也要设置,估计以前开过的都是没有内存的,或者默认就是正确容量的。仔细观察内存后,发现应该是1Gbit的内存,容量为128M。设为128M内存后,完美开卡,容量是120G的,没有打折。金泰克估计也没有定制固件,官方设置也完美开了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对了一半,首先这个盘挂的内存是1Gb=128MB,你选512肯定不行,第二,就算你选128你也过不去,因为这 ...

8NDM5R和8PEM5R都一样,不用2:1的,O0803B5就可以开了

网友:
真的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