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抄了个电源板!

楼主(2019-12-25):
原版电源:

安规电容烧了,整流桥烧了,保险管烧了,整流肖特基烧了,输出电容好几个爆了,板子也烧透了,

背面
闲着没事,炒了个板:

看了下打板平均费用10元/块,真不值得折腾,扔角落吃灰去

网友:
这玩意自己打板重新拆焊一遍不如去收一个二手的了,费时费事

网友:
功夫啊,佩服!

网友A:
10元一块很便宜了,整个电源没有100多拿不下。

网友B:
抄得很6!
用的什么软件?我只会用Sprint-Layout。

楼主:
小白一个,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得很6!
用的什么软件?我只会用Sprint-Layout。

就是Sprint-layout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元一块很便宜了,整个电源没有100多拿不下。

没那么贵,二手便宜得很

网友:
这里应该谈下操板布凑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200W左右的TL494电源,整流桥那里是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200W左右的TL494电源,整流桥那里是烧了吗

是的,镇流桥、电容、保险管、镇流肖特基都烧了

网友D:
想学一学抄板的具体流程,科普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学一学抄板的具体流程,科普一下呗

老站有很多教程

网友E:
说起抄板,我都想把手里烧坏的戴森吸尘器电源抄一个了,这破玩意卖那么贵,结果是单面树脂板,维修拆焊几次就铜皮脱落,搞得心烦。10cm*15cm以内的板子论坛里的那个捷配好像是5块钱6片,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起抄板,我都想把手里烧坏的戴森吸尘器电源抄一个了,这破玩意卖那么贵,结果是单面树脂板,维修拆焊几次 ...

这么几条线很好抄的,再说了,换个其它电源也一样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几条线很好抄的,再说了,换个其它电源也一样用吧

戴森主机鸡贼,有充电器识别,试过其它同电压的电源,插上去不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戴森主机鸡贼,有充电器识别,试过其它同电压的电源,插上去不充电的

知道元件参数的话你就抄一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元件参数的话你就抄一个呗

抄,老站,图纸我都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