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按大家的指点更新)民熔DDSD-LDG单相电子式电测模块(可清零)附:初...

楼主(2019-12-25):
2P单相电子式电测模块(可清零)附:初始数据固件
买了一个,分计量可以清零,但总计量不可以清理,故再买一个来
取出24C04,读出里面的数据,做个备份,顺便接个插座,以后方便取出来重写数据。

2019年12月29日改造篇:
听取大家的建议,该外接插座,增加显示照片。

附:  这个数据是:总功率:00000.3  分计量是:0.1
附:  这个数据是:总功率:00000.7  分计量是:0.5
数据相差值如下:

网友:
论坛要30M才能下载

网友:
板面有锡渣,做工一般

网友:
建议开孔飞线出去固定底座,免得次次都要拆开

网友A:
下个东西扣30个币 ,就连搜索都要扣2个币,没意思了

网友:
点亮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东西扣30个币 ,就连搜索都要扣2个币,没意思了

我也试了2次,是系统扣的。

楼主:
不好意思,忽略了,有总电量、分电量、电压、电流、电功率循环显示。

网友:
采样线都没绞起来,做工确实不行

网友:
随手点了个下载想看看文件,我都没有电表,30M币心疼。。。虽然M币我也没用过,哈哈

网友B:
。。。既然有编程器,为什么不直接读当前表固件备份,然后跑电表,清零分计量,再备份,跑电表,清零分计量,再备份,把三次的固件做十六进制比对应该能找到总数据的记录位置和规律吧。。。

网友:
装IC这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东西扣30个币 ,就连搜索都要扣2个币,没意思了

最亏的是新站花了2个币搜到空的结果。

网友:
这波操作很骚气啊,哈哈

超出该会员打赏额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编程器,为什么不直接读当前表固件备份,然后跑电表,清零分计量,再备份,跑电表,清零分计量 ...

你好,应该跑几次可以算出数据来的,主要是怕自己技术烂,先备份下初始的
看图

这个数据是:总功率:00000.3  分计量是:0.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应该跑几次可以算出数据来的,主要是怕自己技术烂,先备份下初始的
看图

可以半路备份,各种修改,不行了再刷回去

网友:
都能显示啥?

网友:
貌似功能不少,只能测交流?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靠什么传感器贴在过流排上就能感应出电流?

楼主:
已经更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