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elan 口袋无人机拆箱体验

楼主(2019-12-25):
看到淘宝有合适的价格,入手一个玩玩玩

看盒子像个手机盒子,比较小巧

背面

打开,无人机非常小巧

elan

说明书

飞行说明

质保卡

带了一个绒布袋,方便外出携带

底下还有一个盒子

里面是四个浆,充电线,跟换浆工具

取出来看下机器

带一个摄像头拍摄用

四颗无刷马达

背面带气压计跟飞机稳定摄像头,还有个电源开关

micro的充电口

再来2张整机

参数表

整体非常小巧,做工精致,适合外出携带使用

拆解后续再发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哈哈,这不就是暴力风扇吗

网友:
体积、重量都够小的,s'jisji性能如何?

网友:
貌似不带超声避障~

网友A:
能飞多长时间,没有电了,能不能自动回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飞多长时间,没有电了,能不能自动回来,很重要

说的没错,没有电不会自动回来的话就变高空抛物了。

网友:
楼主试用了吗?拍照和摄像的清晰度如何?我想过年的时候买一台回老家玩

网友:
能飞5分钟不

网友:
光是主机,没看到遥控器,难不成是不用遥控器的。

网友:
这么轻薄,LZ这是要用在哪里?

网友:
这个多少到手

网友:
240的电池飞多久?

网友:
目测飞15分钟嘛,土豪专用哦

网友:
估计直接用手机APP控制的,LZ来个试飞视频看看撒

网友:
四个万转涵道风扇,电机应该比三洋4056强不少,钕铁硼转子和三相无刷定子,当充电风扇估计很爽。只是6个的双数风扇叶片,和三个电机支撑架不太合理,容易产生尖叫的窄带噪音。电脑风扇一般是单数叶片配合4支撑架,9个叶片风扇避免用3和6支撑架外框。三洋4056小对转风扇出风4叶片,12厘米对转风扇有出风扇用过8叶片。

网友:
,电池容量这么小,能飞起来吗?是为了减轻重量吗

网友:
装到机箱里吧,显卡上,CPU上

网友:
嗯,20米,对面宿舍楼差不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