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清洗恒温混水阀

楼主(2019-12-25):
家里的恒温阀用了大半年就不好用了,现在不会恒温了,拆开简单清洗
先上一张原理图

已经拆下来了

拆除调节手柄

拆除防污网

拆开阀体

分解阀体,阀芯结构十分严重,已经不能自由移动,导致恒温功能失效

分离阀芯

除垢剂清洗阀芯等部件

擦干阀芯及胶圈

复装阀体

重新标定38度水温

这个恒温混水阀是某宝上买的,相对于上一代恒温阀确实有改进,最大的改进就是水不会进到温度调节机构螺纹那边,避免了这部分进水结构,我用了一年,这部分一点水都没有,里面的润滑油都还在,上一代恒温阀,这个部分经常进水,拧都拧不动,最后把里面的机械结构拧坏了,我买了这款改进版,美中不足,阀芯还是结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家里没有做软化水处理,水温运行温度太高,都是会增加结垢的因素,不过应该还有改进空间。

网友A:
我家的也不太好调节温度了,具体怎么拆下来的啊

网友B:
什么叫恒温混水阀,不用手动调节?

网友C:
我家的之前应该一代的,用了几年不好使了,直接拆丢了,换了一个跟你这个看上去一样!

今年又不太好使了,表现在稍调一点要么温度太高要么温度太低,没找拆解图只简单用白醋泡了一下好了!

看来这玩意还要定期拆洗才行!

网友D:
我家的用了两年了,还没那么多水垢。就是胶圈老化了 ,不好买

网友E:
热水溶解柠檬酸。待水温低于50度时放入恒温龙头,龙头要完全浸没。有条件的话尽可能保持水温在40度左右。浸泡时间长短需依当地水质条件。4小时后即可装回,观察水流是否足够大。以上海水质条件。已能完全满足使用要求。本人一伊奈恒温龙头使用10年后出现调节手柄转动沉重现象。如此这般操作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不太好调节温度了,具体怎么拆下来的啊

不知道您家啥型号,我家这款是有个顶丝,拆下来阀芯就取出来了

网友:
拆过石腊芯的,去掉胶圈,大力钳垫毛巾加活口紧着劲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水溶解柠檬酸。待水温低于50度时放入恒温龙头,龙头要完全浸没。有条件的话尽可能保持水温在40度左右。浸 ...

你的恒温龙头应该挺贵的吧,我这个国产货,阀芯才100多块钱,我开始也想泡一下算了,想着拆开看看,就拆了北方的水质硬度应该高一些,我在郊区,肯定没用上丹江口的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用了两年了,还没那么多水垢。就是胶圈老化了 ,不好买

胶圈应该是标准件,应该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之前应该一代的,用了几年不好使了,直接拆丢了,换了一个跟你这个看上去一样!

今年又不太好使了, ...

嗯,要是不做软水的话,水垢肯定有的,大酒店都有软水系统,家里面做软水的少,不好用了清理一下,能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恒温混水阀,不用手动调节?

设定好温度,自动恒定到设定水温,最好的应该可以达到,同时冲厕或者洗脸,这边洗澡水温不会波动,恒温阀很好用,比自己一点一点去兑冷热水感觉好多了,非常方便。但是都不能做到完全没有波动,还是有一些水温变化的,不知道进口的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家啥型号,我家这款是有个顶丝,拆下来阀芯就取出来了

忘记了,本来打算整体更换的,不过最近天冷,太阳能热水器也用不上,还是用燃气热水器算了

网友:
我觉得游泳池淋浴部分应该必备,省的突然很烫。

网友:
用酸度高一点的醋泡一泡也可以吧

网友:
SMA金属温控我是不再信用

用了2年,就不行了。拆开来泡过柠檬酸水。。也不行
出水量太小了

找卖花洒的就和你捣浆糊。。买时还讲3年还是5年保修。。后来换回普通龙头了

网友:
现在居民使用的自来水水质比较硬,用久了结垢比较厉害。

网友:
热水器直接设定温度不就好了,为啥要通过它恒温?是用得小区管道热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