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12V电源远距离传输问题

楼主(2019-12-25):
各位:求助!
我使用监控用的DC12V开关电源,20A。传输使用国标8芯网线+2芯0.75平方电源线合成网线中的2芯0.75平方电源线供电。

在近距离接线时,1米此种线路供电时,一切正常。

在使用100米网线距离时:

带12V小功率设备,可以带动,比如考勤机,都正常。但是带一个12V2A的显示器时,却无法开机显示。电源也不会跳电。试着调开关电源进行升压,升到最大也没有开机。

想问问:这是电压的问题还是电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另:因为显示器是12V2A的DC电源,在接线过程中,需要区分正负极。我已经烧毁了一块屏幕了。就是因为正负极接反了的原因。是否有方案一次解决100米0.75平方监控供电线问题和正负极自适应问题这样的资料或产品?

网友A:
线细了,压降大,换粗线,或就近220取电再接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细了,压降大,换粗线,或就近220取电再接12v电源

或者是否可以在终端接升压电路来解决?

网友:
如果不可惜电费,可以通过计算导线电阻提升电压。

网友:
这不难,将监控线通220V就可以了,输出接个12V开关电源给显示器用,高压传输很稳!

网友B:
LZ的意思,应该是用网线中的其中2根并一块当一路,另2根另一路给显示器供电。100米网线也不算长,好的网线应该没问题。可以测下头尾电压,应该就清楚了。 要是真的压降问题,就换根6类的网线,有可能那网线是铁的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者是否可以在终端接升压电路来解决?

电缆的载流量是一定的,除非两端都加升压,还是就近取电比较方便

网友D:
国标1平方铜线百米电阻大约在1.8欧姆,0.75平方的电阻还要大一点,就算2.4欧姆吧,百米回路就要4.8欧姆,2a电流要产生9.6V的压降,肯定不能用了,要解决问题只有提高传输电压,最省事的就是220v。至于防反接,对电压不十分敏感的话串入一个二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标1平方铜线百米电阻大约在1.8欧姆,0.75平方的电阻还要大一点,就算2.4欧姆吧,百米回路就要4.8欧姆,2a ...

大神,问个问题,为啥监控摄像头,使用0.45平方的线,都可以呢?因为他要求的电压低?

网友E:
老简单了
1.把220v拉过去,你的网线电线一体的本来就是传输220v的,你可以直接把变压器拿到显示器那边
2.升压在降压,这边用个36v甚至更高的电源供电,显示器端接个降压模块,变成12v

国标0.75平方毫米绞合铜导体的20摄氏度的导体电阻是26欧/千米,200米的话可能会有5欧姆左右的电阻,你负载是个12v2A的负载,在线上的压降可能最大会有10V,所以你调那个电位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一般只能调10%,并且你前端直接用高压比如20V供电的话,可能会烧了你的显示器,因为显示器不同状态下耗电不一样,当显示器一关机电流下来了,电压就上去了,于是超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缆的载流量是一定的,除非两端都加升压,还是就近取电比较方便

如果我使用12V2A在输出端,接100米网线,在接入设备端,使用一个类似6-12V输入,稳定12V2A输出的升压电路,是否能够解决?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意思,应该是用网线中的其中2根并一块当一路,另2根另一路给显示器供电。100米网线也不算长,好的网线 ...

不是您这意思。

这种网线,您可以理解有10芯。里面8芯,是标准网线,另外2芯,是0.75平方标准电线。只是被捆绑在一起而已,水晶头8芯照样做,2芯单独接电源

网友:
算下降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简单了
1.把220v拉过去,你的网线电线一体的本来就是传输220v的,你可以直接把变压器拿到显示器那边
2.升 ...

2.升压在降压,这边用个36v甚至更高的电源供电,显示器端接个降压模块,变成12v
方案2比较可行,有没有相关的产品推荐?

我供电端,还是想使用12V电源,这样近距离不用动,远距离,在接收端,使用什么样的设备升压到12V2A比较合适?

楼主:
到显示器端,只剩下2伏了?

网友:
12V 加个升压模块,100米线加个降压模块,需要升到多高多大功率看你带多少负载,或者12V接个可以长期工作的逆变器到220V,100米线后直接用原来人家220V的全套。

网友:
简单是事情越搞越复杂了~~ 直接上220才是最简单最可靠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使用12V2A在输出端,接100米网线,在接入设备端,使用一个类似6-12V输入,稳定12V2A输出的升压电路 ...

你的线路电阻为5欧姆,12V供电最大提供6W功率。

网友:
近端不改12V是不行的。

网友:
要楼主这样想法,世界上不需要高压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