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沃尔森3010充电变焦手电改散热,顺便再改下显示效果

楼主(2019-12-25):
之前拆了5块8包邮的沃尔森3010充电变焦手电,竟然是塑料一体仓的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477

散热只能靠灯板可不行,得改改
先把塑料仓里底面的衬板铲掉

找了根铝棒
但棒直径稍大了一点,放不进去

无奈,找了华硕主板上的散热片

锯成3截,用中间那块来改

上大虾角磨机

打磨好高度和边角

特别是高度,要磨到和塑料仓灯板安装平面持平

去掉四周部分塑料后可以卡进去了

涂上1个大洋包邮来的硅脂

基本完美

原配电芯测试了一下
内阻

容量

考虑到不能方便换电芯
就换上论坛换购的三桑18650电芯,容量2600mAh,够点几小时了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当时拆开才发现板子上还有充电灯

位置太偏,之前插电根本看不到按键处有显示
不好改LED位置,就用热熔胶做导光板

还有点效果

盖上键帽,好歹有光了

但红色大半被蓝色键帽吸收,还是看不见

回装

先插入塑料仓,再装变焦套筒

搞定

充电,指示灯比原来明显多了

再看下充满后的点灯电流

高亮

低亮

闪灯

便宜货都用PWM调光方式

最后上个光斑图
还算均匀哈

希望经此折腾能耐用点,准备换下渣渣自行车上用的手电,毕竟这个用充电宝充电/供电更方便的

网友A:
大清早的就超载了哈哈
18650的好评,掳了14500的比较难搞

网友B:
不错 改改更健康~

网友C:
热熔胶导光,这个好!

网友D:
预留空间很大,适合改装

网友:
平时都很少用的到,现在都不怎么停电的,最多就偶尔找点东西才用的到

网友:
方便拆卸的话
当个充电器都可以

网友:
用时间长点会不会融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清早的就超载了哈哈
18650的好评,掳了14500的比较难搞

18650通用性好,14500的体积小,各有优缺点
散热14500确实不好弄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还是闷烧呀

网友:
有意思的改进。电筒哪里入手?
测试的USB电路板又在哪里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改改更健康~

至少增加点热容,还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
其实现在头灯里面都是这个国产仿的芯片。 也都是没有散热。而且铝基板还小,但是还蛮长命的,功率小,没什么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导光,这个好!

也是没其他好办法了

网友:
光斑很匀啊!

网友:
都动用大杀器了,改了肯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留空间很大,适合改装

嗯嗯,灯头位置可能就是预留来装散热器的

网友:
不错,改的真好,凌晨也满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