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垃圾18650手电,请教如何取消爆闪模式。

楼主(2019-12-25):
求大咖指点!

网友:
取消不了,内部固化,除非变一档直通~

网友A:
以前看网上说用铅笔把电容涂黑,我试过一个手电可以,不确定你的是否能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怎么弄。其实一个档  最亮  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网上说用铅笔把电容涂黑,我试过一个手电可以,不确定你的是否能行 ...

图黑是啥原理?

网友:
跑跑电路,把控制IC短掉,只接横流驱动部分。就一档全开根据使用情况自己调节横流驱动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黑是啥原理?

石墨导电把电容短路了?

网友:
取消电路,串接电阻直驱

网友:
按照红线连接就行

网友:
我有个led灯,也是有什么半亮,闪光什么的,完全用不到,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就开关

网友C:
这个三只脚的元件就是一个换挡电路(标准名称可能不这么叫),相当于一只场效应管开关,有全亮、半亮、25%亮、爆闪、SOS等功能,规格不同,固化的功能也有差别,这都是固化在里面的,不能更改。没有恒流功能。

网友D:
爆闪功能应用在普通的手电上就是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只脚的元件就是一个换挡电路(标准名称可能不这么叫),相当于一只场效应管开关,有全亮、半亮、25% ...

明白了,谢谢大神的解答

楼主:
垃圾驱动不折腾了直接垃圾桶了

网友:
电容上并一个100K的贴片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爆闪功能应用在普通的手电上就是个鸡肋

确实是,我看手电论坛那有些DIY商家,建议选三档和五档没有闪光模式调光驱动板。楼主的可以试试短接芯片,电容加电阻等。

网友:
11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图示电容并联焊一个几十K的电阻,这样每次开机都会变成强光,也能切换别的光。短路的话好像不能换光了,去掉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