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你需要电源哪些功能,电源技术和现状

楼主(2019-12-25):
此贴长期有效,方便大家讨论和诉求自己强烈需求的功能和对电源技术现状的看法。
回复模板1
功能需求,需要xxx功能,愿意为此功能增加xxx元,功能详细描述:
例子:
功能需求,需要电源带有给手机电脑快充的功能,愿意为此功能加上50元,桌面的电源大部分时间在吃灰,现在的快充最大也就20v5A,6006都能60V6A完全能涵盖他的电压电流输出,如果有了这个功能,我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数码产品都可以一台设备全部快充了,节约充电器节约桌面空间!

回复模板2
技术讨论,XXXX
例子:
技术讨论,我买了个便宜的电源,如果知道我的电源质量的好坏呢?

网友(2020-02-26):
这是在做市场调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需求,给多块4s航模锂电池平衡充电,能自动轮流充,有保护模块可以随时插上去。费用500以内。 ...

几年前就已经有产品了

网友:
睿登电源不错,唯一遗憾的是10a以上的电流精度少了一位(6006精度6.000A,而3012精度12.00A)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写的建议,本人因水平有限,正在研究开关电源原理分析,恒源的恒流概念还在一知半解上,求分析过程 多谢

网友A(2019-12-27):
功能需求,给多块4s航模锂电池平衡充电,能自动轮流充,有保护模块可以随时插上去。费用500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把屏幕拆掉挤上一个安卓手机不是更香吗

实际上,我想内置一个平板进去,所以电源有USB通讯功能,和安卓上位机软件最好了扩展其它的功能模块可以用HUB接上,然后用不同的软件实现不同的功能,除了电源按键,其它的功能全部在平板上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12V20A防水电源才两百多元一台,如果熟悉开关电源电路,改装成恒流电路,你的目的达到
...

这种改法 只达到了恒压限流,无法满足三段式   先恒流20a  再恒压14.4v,再转变略低电压浮充13.6v,主要最后电压变低感觉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简单的娱乐功能,就3W插卡功放就好了.另外如果屏幕够大显示电压电流曲线顺带增加简易的示波器功能 ...

我的天,把屏幕拆掉挤上一个安卓手机不是更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的时候基本都是爱好者,,台式电源就做台式电源的事就可以了,,现在那个爱好者手机充电专门用台式电 ...

其实是不如专门买个快充模块塞里面,但是呢,好像没太合适的,输入电压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需求。12v铅酸蓄电池充电器 三段式,充电电流20a 要求带主动pfc电路,电源效率不低于90% 无风扇设计
预 ...

淘宝12V20A防水电源才两百多元一台,如果熟悉开关电源电路,改装成恒流电路,你的目的达到

网友B:
来个简单的娱乐功能,就3W插卡功放就好了.另外如果屏幕够大显示电压电流曲线顺带增加简易的示波器功能

网友C:
用电源的时候基本都是爱好者,,台式电源就做台式电源的事就可以了,,现在那个爱好者手机充电专门用台式电源充的?

网友D:
功能需求。12v铅酸蓄电池充电器 三段式,充电电流20a 要求带主动pfc电路,电源效率不低于90% 无风扇设计
预算最好不超过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一般就是 多用途:支持手机、平板、电脑的供电,最好同时支持供电、同时支持快充。
2、再则就是知道供 ...

固件升级带快充可以,但是其实这个牵扯很多事情,如果快充厂商没有授权的话,你直接将快充集成在你的设备中,那就是违法行为。还有如何提前设计电路来尽量兼容后续的快充,有了这个技术实力都能做专门的充电器了。
电源好坏的测试这里只是个技术问题引子,如果大家真的很感兴趣,后面可能会专门出一个帖子进行详细的测试过程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的早期5005电源,烧了两个mos,能返厂维修加升级程序吗?朋友替我下单买的。 ...

我们的产品是不断升级的,所以早期的要看是什么样子的,你直接联系客服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与现今周边设备电气配套的接口,如USB,USB-C,调压、调流,带电压、电流表、齐全的保护功能等 ...

这个也是设想中的一个功能,不过要控制好成本和功能,还要做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编程电源,不是人人有啊,而且使用有一定的专业性。

可编程电源成本比较高,很多人承受不起,而且功能比较小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
睿登铁粉,拥有5款USB测试仪,DP50V5A数控电源,电压电流表及电子负载,电子负载折腾了两次http ...

感谢老铁的支持,,以后我们会尽量开发更多优秀的产品

网友I:
支持楼主!
睿登铁粉,拥有5款USB测试仪,DP50V5A数控电源,电压电流表及电子负载,电子负载折腾了两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7681&extra=
说说对电源的看法吧,6006就是不错的电源了,等了近两年准备入手,但考虑再三,这个电源跟DP50V5A比,只是性能更加完善,而主要参数相差不大,50V5A和60V6A,所以没有入手,期待能有15A或18A的,性能方面,有离线存储最好,可以不必总连在电脑上,在需要的时候查一下容量、能量就行,至于快充方面,现在的快充主要是给手机、笔记本等移动设备充电,并且需要支持多协议,这对一个主要以维修为主的电源来说没有很大的必要,维修电源一维修为主,充电为辅,因为能提供高电压大电流,所以对铅电池或锂电池组充电比较合适,比如电动车电池的充电。
以上仅是以个人的需求出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