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M45 慧荣SM2381主控 三星TLC颗粒

楼主(2019-12-25):
刚入手了个雷克沙M45 U盘,价格也不算便宜

用ChipGenius检测不出主控和颗粒,用慧荣量产工具可以识别

慧荣3281主控,三星TLC颗粒

读取速度不错,写入一般,4K不错

三星现在不是不对外出售颗粒了吗?雷克沙莫非用的是拆机颗粒???
看坏块数应该是正片

网友A:
60写入相对于普通3.0盘来说还可以啦

网友:
三星的TLC颗粒,写入曲线更接近MLC,波动比较小。
3281的黑胶盘如果可以量产的话,基本可以用到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写入相对于普通3.0盘来说还可以啦

速度是还行,就是怀疑是拆机颗粒,担心寿命

楼主:
雷克沙之前一直用镁光颗粒,被江波龙收购后,彻底分手了?
三星颗粒都用上了

网友:
江波龙之前一直用的三星颗粒 然后江波龙买了雷克沙品牌,继续用三星颗粒也正常,而且江波龙的三星颗粒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好像锋芒PRO 128也是同款颗粒,是不是黑胶片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锋芒PRO 128也是同款颗粒,是不是黑胶片就不太清楚了

锋芒的坏块太多了,靠近两百,这个雷克沙的才11个坏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锋芒的坏块太多了,靠近两百,这个雷克沙的才11个坏块

台电的坏块有点奇葩
量产后会变,不知道是慧荣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电的坏块有点奇葩
量产后会变,不知道是慧荣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我都还没量产,就200坏块了,应该是黑片无疑了

网友:
台电锋芒/pro,或者说SMI主控盘,都那德性:
重新量产后,会有坏块减少、容量增大等效果,
与你选的工具/固件版本,bin定容设置密切
相关……

网友(2020-02-04):
有没有量产成功的

网友C:
能成功量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成功量产吗

3281量产不难,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2020-06-02):
刚买的,不是三星的tlc了,好像是intel的?一个8个坏块,1个18个

网友D:
我的雷克沙m45坏了   准备量产下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D:
我的雷克沙m45坏了   准备量产下

请问你有量产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