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奔腾电磁炉

楼主(2019-12-25):
卖废品那里收个奔腾电磁炉2000w 06年左右的,开机按键坏了开不了机!
纯铜盘15cm,感觉是不是缩水了?还没绕满?
电路板有个可调电阻干什么用的?
外壳这里有个洞可以不拆机拧这个可调电阻.
换好按键,加导热硅脂,装回通电测试待机0.09A
火锅最高档7.7A 电压227V   227×7.7=1747W   少了253W 不知道上面那个可调电阻是不是调功率的?

网友A:
06所还这么好的外观,不错, 线盘和我08年的苏伯尔一样大. 电阻就是调功率的

不知多少钱收的? 就铜线盘都值了

网友B:
板子最好洗一下,估计是放在外面日晒雨淋的,有泥,引脚也绣的比较严重

网友:
看样子用的不多~

网友:
别调了,这种可调电阻质量不好的,万一震动下,功率变大,就整个烧掉了。。。

网友:
修了按键开关,把按键开关拍一下好了,想学学。

网友:
我有一个奔腾的电磁炉,是触摸按键的,也是时好时坏,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还没有拆开看),那位给个建议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所还这么好的外观,不错, 线盘和我08年的苏伯尔一样大. 电阻就是调功率的

不知多少钱收的? 就铜线盘都值 ...

10元收的,我这边没有坛友那些3块,5块这么便宜。就是看上铜线盘才收的,但感觉用起来跟我在用的九阳铝线盘的也没什么出色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最好洗一下,估计是放在外面日晒雨淋的,有泥,引脚也绣的比较严重

可能进了点水,电路板刮了下,擦了一下,没有洗,怕变压器进水难干,只是擦了后面没有拍照!

网友:
我也有个电磁炉,也是开关无反应,拆开来了,然后 然后就1元钱处理了

网友(2020-07-04):
别调了,这种可调电阻质量不好的,万一震动下,功率变大,就整个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