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大疆精灵3SE无人机拆解

楼主(2019-12-25):
某平台1.9k入手的精灵,毕竟二手,想拆开一睹大疆做工,顺便看看主板是否大修过什么的

遥控器外观

无人机外观,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规定250克以上的飞行器为无人机,需要无人机证什么的,然后大疆就做出了249克的御mini

日本规定200以上为无人机  所以大疆也做了199克的御mini,真会玩。

但是我这个是庞然大物,1236克。电池4800多毫安  4S

然后先把遥控器给拆开看看

内部还是很清晰明了的。这个型号用的WiFi图传,会出现卡顿或延迟,距离远更明显,据说能垂直高度飞4km,云层都在它之下。

但我这限高120米 没去尝试,也怕炸,电池续航20多分钟。低于20%自动返航。大疆的技术基本上不作死不会炸机。

遥控器里面是一节18650锂电池,容量两千多毫安,看着空间富裕准备再加一节。

主板  大屏蔽罩里面估计是图传的,有两根同轴线引出接在陶瓷天线上

另外一个小模块是遥控信号。蜂鸣器上方的ic型号是stm32的单片机,可能是负责ad转换的吧  拨杆这些模拟量

拆电池的时候失误了一下,因为看外观好像没有保护板,一般那种有的会凸出来,没想到这个是圆形的

于是就小刀在上下面的青裸纸山挖个小孔准备镀锡,结果挖正面的时候挖出来的不是银色电极,是黑色的,因为电池生锈了,

后来把纸片撕掉才发现是挖到了保护板的ic了 还好没大力出奇迹,不过挖掉下一个小贴片电容,测了下85nf,就再焊回去了。

最后在原来的电池上引出两根线 再并联一个电池进去,大概4000mah应该是有了。最后打上硅橡胶。

因为原来固定一个电池的铁片已经不够了。

这个是无人机底部,左边是两个超声波(一发一收),那个黑点是摄像头,用在室内做视觉传感的,室内没有GPS无法悬停就得靠它。

下面大摄像头就防抖云台了。

超声波模块内部电路板  怕排线连接的视觉模块

内部主板一览

上盖的GPS天线,做好了屏蔽层

主板,中间方盒子的应该是陀螺仪传感器,四周一排排的是无刷电调的mos管,大疆的电调都集成化了

上面那块金属的模块似乎是待开发的  裸板,没有一个元件,表示奇怪

电路板背面空空如也,就这小块区域有点东西,一张TF卡,但是两边搭胶没法拆,因为这个卡槽是得推才能取卡的,

TF卡在这做什么用,外部扩展存储么。指南针模块在脚架上,台相机上有另外的TF卡存照片。

主板和机器外壳连接的四个固定脚居然断了,我以为是自己操作不当落地时摔断的,后来看有502的粘结痕迹,看来是修过的,但是主板似乎没什么问题

还算放心,自己用AB胶粘了一下,之后考虑换个架子。

最后再上传一张拍摄的照片  还算不错。

网友:
主板上那张sd卡是飞行数据的存储卡,炸机了大疆就拆出来看飞行数据

网友A:
做工不错,1k9还是不便宜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1k9还是不便宜呀

翻车鱼看运气了

网友C:
很好奇你到底有没有证,能不能飞?
这个政策好像变来变去,最后界定也模棱两可,一直也不敢飞。

网友:
空焊的裸板似乎是射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车鱼看运气了

倒不是在某鱼买的   是某转   他也开了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你到底有没有证,能不能飞?
这个政策好像变来变去,最后界定也模棱两可,一直也不敢飞。 ...

我没有哈哈  但是准备去考   主要是我不怎么飞远  娱乐一下

网友:
好东西,又种草了。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几个月剁了不少,不敢再剁手了。

网友:
遥控杆的设计很复杂啊,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看来是摔过,好吧,幸好拆开看了

网友D:
硅胶什么牌子的,好用么?

网友:
我的农药机,10kg级别,思翼遥控器,遥控器带屏幕的,拆开比这还复杂

网友:
看上去正常能飞起来,新的话估计更贵。自己会弄的话,可以买较实惠的开源飞控等套件,能收到旧的飞控等需要配件更便宜些。

网友:
貌似很老的版本了,驱动还是用分离的器件做的,后面有版本是ti的drv830x,再后面好像自己的cpu(带驱动)

网友:
大疆精灵3SE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感谢分享!涨见识了!

网友:
谁让你飞的,把证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什么牌子的,好用么?

优沃 YW7015 导热硅胶  还可以  我一般用来充电器什么的   电池固定也可以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