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做好几块128G ESLC固态硬盘2246EN主控

楼主(2019-12-25):
最近新收了几块全新的服务器硬盘  看到了闪存颗粒居然是东芝的7h2h颗粒  于是就一口气借呗借了点钱全收了 到手看确实是通电次数少的可怜  本来想十六贴是否2281主控来着  于是乎就全拆了   结果在某一天跟群里大佬一说这事  才发现 2281这个板子不支持7h2h  2582 2682支持    但是呢  板子不是齁老贵  就是找不着 真是好气哦  早知道就不拆了   于是乎就想到了2246en 板子是跟同城大佬用八颗7h2和置换的   那个大佬不赖 拿英特尔的外壳改装的   正片板子十六贴的位置   2246en主控  128m三星缓存   8贴一共组成128g    速度如下图   板子质量很好   反复拆了三次   还很干净

网友A:
2281支持7H啊。。。黄金固件就行了,我自己是2281千年的板子+6H2H,不过总容量只有100G

网友:
真不错,eslc是不是可以留给孙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81支持7H啊。。。黄金固件就行了,我自己是2281千年的板子+6H2H,不过总容量只有100G ...

老哥方便分享个固件吗

网友B:
不是可以贴16贴吗,贴满了是不是速度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贴16贴吗,贴满了是不是速度更快一些。

已经贴满了   8贴正好满32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贴满了   8贴正好满32ce

2281 可是64CE的。。。所以比2246EN有诱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81 可是64CE的。。。所以比2246EN有诱惑

没固件啊   我也想上2281  但是查了好几个都没支持   只有7s2f支持2281   所以大佬  能分享个固件吗 或者有偿买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固件啊   我也想上2281  但是查了好几个都没支持   只有7s2f支持2281   所以大佬  能分享个固件吗 或者 ...

60A自带啊。。。找小狼工具解压一个就行了。。用6H开就行了。。。

网友:
4K速度好呀,ESLC使用年数也长可靠,楼主得了。

网友:
感觉2281总会莫名其妙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自带啊。。。找小狼工具解压一个就行了。。用6H开就行了。。。

6.0a的支持列表里没找到6h啊

网友:
有固件就好了

网友:
就看到了借呗,大佬这么能折腾,就该发财啊

网友:
可惜容量小了,要有512g我就收一个当阵列的缓存用了。。

网友(2020-06-15):
请问2246xt 支持8h2h嘛

网友:
以前听说2281对SLC的支持不好

网友:
真不知道选哪家的了

网友:
楼主好眼熟啊,不知道跟本坛著名骗子老谢粑粑什么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