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3-2) marlin固件

楼主(2019-12-25):
老规矩,老司机可以忽略这个帖子,这是写给小白如我的。

目前开源的3D打印固件,我知道的有两个:marlin和smooth ware。现在用的主要是marlin

marlin2.0以前的固件,如1.1.5/1.1.8/1.1.9,等版本,可以用Arduino的IDE来编译,非常适合有Arduino编程基础的TX折腾。常用的如创客基地(MKS) GEN,必趣科技(BIGTREE)的KFB3.0,我买的时候大概是70元一块的样子。它使用的是主控有ATM的2560,8位的MCU。一般配合A4988、DRV8825等步进驱动IC,组合成3D打印机。许多商品机,都是这个组合。主要是便宜。缺点是主板计算能力有限,不支持高细分的驱动,比如128/256细分。所以这种机器主要的问题就是运转时噪音大,打出来的模型相对地没有那么精细。

到了今时今日,32位MCU已经是白菜价了,所以,现在就不再推荐买2560的主板啦。比如,我现在用的就是MKS的SGENL的主板,用的LPC1768主控,32位MCU,100MHZ主频,可以支持128细分的驱动,如LV829,可以实现高速、静音、高质量打印。关键是价格,我买的时候是79元,跟上面的2560主板价格差别不大。当然就喜新厌旧了。

同样的,主板是32位,固件也得支持32位,才能匹配。marlin2.0就此诞生。它支持LPC系列、STM32系列等等32位的MCU。固件功能相对之前的旧版本增加许多,如S曲线加速、Linear Advance、断料检测、断电续打、喷嘴泊车、自动高级暂停(实现打印过程换料)等等

marlin2.0也是现在marlin固件的最新版本,它的编译环境已经改变,原来的Arduino IDE不能使用了。这里提醒小白注意,否则编译出错。

编译marlin2.0一般用ATOM或者微软的VSC平台。我比较喜欢用VSC,主要是在安装过程中,ATOM下载core代码的时候,需要访问国外的服务器,速度奇慢无比,我试过下载大半个小时都没有安装完成。相对而言,微软的VSC下载安装core的速度就快不少。

------------------------------------------------
前面还写了几个折腾3D打印机的帖子,有兴趣可以去翻一下

网友A(2020-03-02):
给你推荐个固件 https://github.com/MKFirmware/MK4duo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当工具用,可是没找到合符使用要求的

楼主(2020-10-05):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个固件 https://github.com/MKFirmware/MK4duo

这固件有啥特别的地方没有?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双z轴的机子,刚上的2.0板子,网上资料好少,能发份编译好的固件吗?510793510@qq.com,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双z轴的机子,刚上的2.0板子,网上资料好少,能发份编译好的固件吗?,万分感谢!! ...

不同主板、不同驱动、不同的机器结构和参数,它的固件配置是不一样的。不能照抄。

网友(2020-11-04):
为啥不用Repetier?在线配置,适配的上位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