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EW3152血压计

楼主(2019-12-25):
液晶屏显示不全做了个T型烙铁准备拆了压一下斑马纸,谁知道都快拆烂了都没下来最后看到螺丝柱发现骚操作

楼主:
确实是斑马纸的锅已经好了,装好后以为血压指示几个灯不亮就算了后来才发现记忆调出和时间几个键都没用,压了没有用就拆了那个FPC也没粘性弄不回去了,淘宝没找到可以热压的FPC都是焊接的,可以直接用焊接的或者PCB上焊个座子吗

网友A:
好像楼主这款新的盒装血压计很贵。螺丝在里面我也遇到过,以前硬撬烂电源,用力拆相机等,才发现贴纸和面板里面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主这款新的盒装血压计很贵。螺丝在里面我也遇到过,以前硬撬烂电源,用力拆相机等,才发现贴纸和面板 ...

我是看到根塑料柱以为用胶粘上了准备割断割到螺丝才发现

楼主:
开机界面,是不是挂了没有背景灯,旁边6个LED也不会亮,测过是好的

网友:
感觉是接触不好

楼主:
已经拆下来两边斑马纸都压了,难道温度低了吗

网友B:
显示不全一般是斑马纸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不全一般是斑马纸的问题吧。

不知道哪个挂了,买张斑马纸到了换了试试看

楼主:
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排线吗,也是斑马纸?

网友:
时间长了,斑马纸脱离显示笔画不全,就算用T型烙铁压好了,也不耐用。

网友C:
T12白光T头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2白光T头哪搞的?

自己焊的,T12头子我没全磨掉用4.5的钻头扩孔正好放进去,没注意看一边给烧化了点

网友D:
四位数的贵价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位数的贵价货

是啊,停产都不修了说是只能发回北京换一个补差价,要是换一个3153那家伙 1500要补多少差价。。。

网友:
据说强磁可以检测“暗哨”,还能检测镀铜铁线。

网友:
这种应该是斑马纸的问题。斑马纸很娇气,温度低了粘不牢,温度高了也不行。

楼主:
确实是斑马纸的锅已经好了,装好后以为血压指示几个灯不亮就算了后来才发现记忆调出和时间几个键都没用,压了没有用就拆了那个黄斑马纸也没粘性弄不回去了,这东西关键字是什么?没找到这个黄色的

网友E:
这个排线应该是可以焊接的,但是需要先把排线刮出铜提前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排线应该是可以焊接的,但是需要先把排线刮出铜提前上锡

能不能用斑马纸代替这个?不能的话就准备买焊接FPC或者再加个座子